我见现在好多人都拿FSMC来驱动液晶,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2015-11-23):
我见现在好多人都拿FSMC来驱动液晶,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FSMC可以用来驱动所以的液晶屏么?

网友A:
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是STM32系列中内部集成256 KB以上FlaSh,后缀为xC、xD和xE的高存储密度微控制器特有的存储控制机制。之所以称为“可变”,是由于通过对特殊功能寄存器的设置,FSMC能够根据不同的外部存储器类型,发出相应的数据/地址/控制信号类型以匹配信号的速度,从而使得STM32系列微控制器不仅能够应用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速度的外部静态存储器,而且能够在不增加外部器件的情况下同时扩展多种不同类型的静态存储器,满足系统设计对存储容量、产品体积以及成本的综合要求。

网友B:
FSMC接口控制 兼容 带8080接口的LCD控制器。可以用来驱动带8080接口的LCD

网友C:
LCD需要有个东西一直刷新他...从第一个像素到最后一个像素....
LCD控制器就是刷屏的东西....
可能存在于MCU里...可能自己是个芯片...可能在LCD里....
GPIO.FSMC冒充LCD控制器也可以...不过没意义...

网友D:
fsmc就是一个内置的内存控制器,使用这个就不用手动编写液晶屏的读写驱动了,前提是液晶屏的驱动协议符合这个控制器支持的几个标准。比如你用51向屏幕写数据的时候,必须写出完整的写入程序,每个管脚什么时候什么电平都要考虑,使用fsmc的话只要告诉fsmc控制器“向屏幕写一个数”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fsmc控制器的了。

网友E:
FSMC只是提供了一个控制器,并不提供相应的存储设备,至于外设接的是什么设备,完全是由用户自己选择,只要能用于FSMC控制,就可以,我们只是把这个外设选择为LCD而已

网友F:
FSMC其实不是LCD驱动器的,可以选择F4系列带LCD驱动器的芯片

网友G:
ST系列的FSMC只能驱动带8080总线的LCD控制器,6800总线的是不支持的

网友H:
这样速度更快,省去操作IO的时间,IO自动翻转电平

网友I:
引用 网友C:
LCD需要有个东西一直刷新他...从第一个像素到最后一个像素....
LCD控制器就是刷屏的东西....
可能存在于MCU ...

FSMC冒充控制器,可以省去IO操作的部分。节约了时间的,这个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