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开关总中断的函数在哪呢

楼主(2015-11-23):
ST中怎样像51单片机一样,直接使用EA=1或者EA=0来直接开关中断呢?

网友A:
STM32的中断源比较多,用到什么中断就使能指定的中断,教程都有讲,如果你想像51一样一次使能所有中断那就用下面这个
INTX_ENABLE();//使能全部中断

网友B:
__set_PRIMASK();这条语句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M32的中断源比较多,用到什么中断就使能指定的中断,教程都有讲,如果你想像51一样一次使能所有中断那就 ...

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呢?我怎么在库函数中没有找到?

网友D:
__set_PRIMASK();
是 core_cm3.c 里定义的内核函数. 用于写 PRIMASK 寄存器.
编译后生成一条 mrs R0, PRIMASK 的指令.

网友E:
在 STM32/Cortex-M3 中是通过改变 CPU 的当前优先级来允许或禁止中断。
PRIMASK 位:只允许 NMI 和 hard  fault 异常,其他中断/  异常都被屏蔽(当前 CPU 优先级=0)。
FAULTMASK 位:只允许 NMI,其他所有中断/异常都被屏蔽(当前 CPU 优先级=-1)。

网友F:
下面两个函数等效于关闭总中断:
void NVIC_SETPRIMASK(void);
void NVIC_SETFAULTMASK(void);
下面两个函数等效于开放总中断:
void NVIC_RESETPRIMASK(void);
void NVIC_RESETFAULTMASK(void);

网友G:
可以用下面这种办法
#define CLI()      __set_PRIMASK(1)
#define SEI()      __set_PRIMASK(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下面这种办法
#define CLI()      __set_PRIMASK(1)
#define SEI()      __set_PRIMASK(0)   ...

非屏蔽中断也会禁止么?NMI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下面两个函数等效于关闭总中断:
void NVIC_SETPRIMASK(void);
void NVIC_SETFAULTMASK(void);

在最新的库中,已经没有这种方法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非屏蔽中断也会禁止么?NMI呢?

你可以看看M3的寄存器,这个应该是屏蔽所有中断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下面这种办法
#define CLI()      __set_PRIMASK(1)
#define SEI()      __set_PRIMASK(0)   ...

你可以看看6楼的回复,PRIMASK 位:只允许 NMI 和 hard  fault 异常,其他中断/  异常都被屏蔽(当前 CPU 优先级=0)。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下面这种办法
#define CLI()      __set_PRIMASK(1)
#define SEI()      __set_PRIMASK(0)   ...

那是不是还可以宏定义FAULTMASK这个寄存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