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有没有人做过威纶通的屏与STM32通信的应用

楼主(2015-11-23):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单片机与威纶通的屏通信程序啊,我看了半天威纶通的资料没看明白,它好像主要是用于与PLC通信的,不知有没有用过的人,能否指点下!!

网友A:
威纶通的是工业屏,有专门的软件编辑界面。STM32设置好串口属性应该就可以正常通信,或者楼主先用PC机调试串口与他通信,成功后再调试STM32即可

网友B:
可以通信的,使用威纶通的自由协议或者使用Modbus协议也可以

网友B:
参考这两个例子就可以,你需要做的就是从网上找一个STM32 的Modbus例程移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威纶触摸屏端使用宏指令来做自由协议通讯吧,就和电脑通讯用法一样,很简单的。

网友A:
看来ARM版的专业人才很多,谢谢大伙热心回复:handshake

网友D:
用MODBUS协议最方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E(2016-11-01):
谢谢大家的资料!

网友F(2018-05-25):
你好 请问通过自由协议的话 是不是和pc通讯是一样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 请问通过自由协议的话 是不是和pc通讯是一样的了

自由协议就是简单的串口通讯,通过宏指令收发,很简单

网友G(2019-12-12):
第一次用这种屏幕,看完帖子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