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10分割覆铜显示问题

楼主(2015-11-23):
用slice polygon pour选项对覆铜进行分割的时候,分割线的颜色和铜皮的颜色一样,根本看不出画得是什么形状。请教坛友们,是我软件设置的问题吗,如果是,我要怎样设置,谢谢。我的软件版本是Altium Designer10.818.下图中蓝色为底层铜皮。

网友A:
把这个勾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A:
除了这个之外可能也有其他的办法,自己可以摸索摸索
这个功能一般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勾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了

非常感谢,这个方法挺好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方法挺好用的。

记得结贴

楼主:
还有一种方法,是按住Ctrl,随便选中一个NET,这时被选中的net高亮,其他未选中的都变暗,此时再画线,就可以看的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方法,是按住Ctrl,随便选中一个NET,这时被选中的net高亮,其他未选中的都变暗,此时再画线,就可 ...

:lol无师自通

楼主:
找到这个方法纯属偶然。另外这个分割功能用的少,只有在地平面分割的时候才会想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