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在0~10cm内测量不确定长度,精度在1.5mm以内

楼主(2015-11-23):
测量长度的有 电阻式电子尺,电动推杆,这两个都不符合我的要求

测量传感器需要主动与不动的被测物接触,接触到停止,输出长度值
电动推杆,带编码器的,不能在与被测物一接触就停下来,它是通电就走,电源反相就回走,而且接触力可达100kg,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个接触的传感器,但是有什么传感器可以呢?还有一点,一旦出现问题就100kg力加上去了,就玩完了

电子尺不能自己变化长度,我的被测物是不动的,需要测量物主动与之接触,接触到停止并输出长度或位移值,然后返回
各位赐教,在下感激不尽,还有什么其他方案,或者在此基础上点播我一下

网友A:
前两天回过你的帖。
加个限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回过你的帖。
加个限位开关。

啊,我去看看,忘记了,我是学生没多少工程经验,多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我去看看,忘记了,我是学生没多少工程经验,多谢指教

简单地说,你可以在电动推杆前端安装一个按钮。推杆移动到按钮接触待测物体即会闭合或者断开,利用此信号控制推杆停止,同时进行长度的测量。
限位开关无非是机械动作精度比较高而已。

网友B:
具体测试什么把,这么玩捉迷藏你猜猜~~~真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