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一个电容都能扯半天,你说气人不?

楼主(2015-11-24):
电路见下图:

网友A:
什么叫成才?能够独立开展一般的电路设计工作,还是其他外加什么的,软件同样难道非要达到软件架构师的一级,搞软件的也很少,标准先要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成才?能够独立开展一般的电路设计工作,还是其他外加什么的,软件同样难道非要达到软件架构师的一级 ...

国内的,能通过学习,对给定电路结构,计算出参数,并把电路调试出来,就算成才了。

网友B:
人家就随便说了一句硬件工程师比软件工程师成材率低,可能是在那个人的脑子里就是认为软件工程师比硬件工程师更容易拿到高工资,楼主没必要这么较真吧,还非要拿出来讨论一下

楼主:
哦,那换个话题扯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那换个话题扯别的。

那换个软件工程师为啥比硬件工程师成材率偏高

网友B:
楼主贴这个图又不说话,要我们上演小学的看图说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这个图又不说话,要我们上演小学的看图说话吗

温度低,手机和iPad都关机。。。放裤裆里焐半天才打开。。。

楼主:
1.电容名字
各种文献资料里,有叫加速电容的,有叫换向电容的,有叫转置电容的。。。前两个叫法居多!

2.C是干什么的?
看名字,就知道是减小过渡时间的。过渡时间是什么?一个管子导通传递到另个管所需时间。
3.定性解释
假设T1导通,T2关断,并在节点1施加负阶越脉冲。
节点1降低,节点2讲快速上升,我们希望这个快速上升的波形以最小延迟传输到节点3,由于T2有输入电容Cin,如果没有加速电容,则Cin和相关电容构成无补偿衰减器,这意味着2点上升时间即使等于0,3点也得以时间常数Reff*Cin慢慢上升!这与期望背道而驰。

楼主:
问题找到了,有人根据模电基础知识,说用个大的加速电容就OK了,不到3点上升速度快,还满幅无衰减,问题完美解决了,但是加速电容值较大,实际上不好,why?

楼主:
4.C太大了不好!
5.C太小也不好!
这两个要点个详细解释需300~500字。总之,4和5决定了要折中考虑!C太小了,过渡时间长,C太大了,建立时间会太长。

网友D:
认真研二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认真研二下这个。

倘若把加速电容和三极管开关特性联系起来,那不是半天,而是起码半个月能聊完!我手头资料比你这个详细多了。

楼主:
6.理论分析完了,实际设计中该怎么取值?
理论推导可能很简单,考虑到管子各种高阶效应,实际计算非常困难。过去用真空管,简单点就直接用正常补偿就行了,尽管米勒效应会导致过补偿,波形丑点无所谓,能把导通信号传递过去就行,所以通常用几十pF就行,最低是10,最高一般不超过200pF。现在用BJT,基极存储电荷效应,尤其是饱和区,问题复杂了,需要深入研究管子内部特性,td,tr,ts等.

网友E:
这个图,画图的人,没有艺术细胞,还是不懂这个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画图的人,没有艺术细胞,还是不懂这个电路原理?

西屋(westhouse)公司的图,这个图的画法,作者是花了心思的,目的是让你看清各种电路架构演变过程!
传统画法只有简洁美的好处,对于理解电路没有帮助。

电路图画法有学问,研究目的不同,画法也不同,比如phibrick公司独特的画法:

楼主:
微分电路画成这样,目的是便于观察或直观理解其频率特性,波特图容易画出来,无需列方程等繁琐做法。

这样不起眼的别致画法,也是创新,说明作者思考过,让人佩服。

网友E: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看惯了传统的原理图格式,看这个就是别扭。

网友F:
这是什么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一个无稳态。R1相当于C1的并联漏电阻。

双稳态!

网友H:
那换个软件工程师为啥比硬件工程师成材率偏高

可能是
硬件杂乱无章,要掌握的基础太杂,太乱,好多知识要回头学,要往下学。
软件系统强一些,要的知识都高端一些,涉及的知识向下沿伸的少吧,往上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