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bootloader CAN 远程升级问题

楼主(2015-11-24):
楼主及各位大神:
目前我keaz1284 mcu bootloader 是通过CAN 升级的,bootloader是FSL官方给的程序,目前我的APP程序在在codewarrior中生成的.s19文件可以实现升级,程序正常运行,那么我的bootloader和APP的地址跳转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来了,由于我们用的是keil开发环境(主要是大家习惯用keil了,突然用codewarrior感觉灰常的慢,加上电脑配置低经常电脑卡死),同样的过程在keil下生成的.s19文件升级后程序不能运行,请看我的步骤如下:
1、keil环境设置:fromelf --m32combined --output=KEAZ1284.s19 .\Objects\SKEAZ128xxx4.axf
2、keil->target内存设置:  0x4800                0x1B800         18M        110M      方法一
                                     0x4000                0x1C000        16M        112M       方法二
                                     0x4004                0x1BFFC     128k-0x4004             方法三
三种设置都试过了,升级完胜后程序不能运行。
SRAM的地址,没有动过:0x1FFFF000         0x4000;
3、Common文件  CPU 文件 Platforms文件一样。
4、#define USE_BOOTLOADER
#ifdef USE_BOOTLOADER
#else
#define CONFIG_1  0xffffffff
#define CONFIG_2  0xffffffff
#define CONFIG_3  0xffffffff
#define CONFIG_4  0xfffeffff
#endif   也是一样的
麻烦问一下楼主,keil环境下哪里出了问题,升级完成后程序不能跑!!

网友A:
你keil中的偏移地址要和你的bootloader跳转后的地址一致,你看看你keil的偏移地址和bootloader的是否匹配?
生成后,查看下你的s19文件,是否偏移成功了?

网友B:
没有玩过这个,帮楼主顶了

楼主:
楼主请看我在keil里面的设置:

keil 里面的地址设置

keil 里面的地址设置

楼主:
图片是生成.s19文件的地址

.s19文件 生成的地址

.s19文件 生成的地址

网友C:
有好多编译用Python,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木有人解决我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请看我在keil里面的设置:

你应用程序代码中,有没有直接定义地址到前面的地方?
你生成的s19看下,地址是否偏移成功了?

楼主:
图片就是生成的.s19文件,请楼主提点建议,多谢:
楼主,不吝赐教

生成的.s19文件

生成的.s19文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片就是生成的.s19文件,请楼主提点建议,多谢:
楼主,不吝赐教

我现在也正在学习飞思卡尔的USB,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头大

楼主:
楼主,
1、这是更改了 “const vector_entry  __vector_table[] __attribute__((at(0x4000)))“ 这个地址之后生成的s19文件格式;
但下载完成后程序依然未能运行,我晕乎乎了,是不是bootloader程序哪里你要更改一下,楼主帮忙分析分析,不胜感激!!

2、还有第一行为什么是 “S315000004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EFEF8 ” 而按照s19的格式第一行的地址应该是“00000000”吧?
请看如下更改后的s19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
1、这是更改了 “const vector_entry  __vector_table[] __attribute__((at(0x4000)))“ 这个地址之 ...

看你这个s19,你的中断向量表还是没有转过去,还是占着400的地址,而对于应用程序来说,需要把所有的数据全部偏移掉,你看看你中断向量表改的位置对不对,是不是改的IAR的地方,另外.s中也看看,是否地址固定了。

楼主:
楼主,
1、您说的.S文件我已经修改了,请看下面的截图
2、下图中还有两个s19文件一个是起始地址从0x4000开始的;一个是从0x40C0开始的,
两个文件地址应该跳转对了吧,还有就是我的APP地址究竟从0x4000开始还是从0x40C0开始呢?
3、是不是bootloader程序调转地址也要修改呢?
请楼主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
1、您说的.S文件我已经修改了,请看下面的截图
2、下图中还有两个s19文件一个是起始地址从0x4000开 ...

APP跳转的地址倒是无所谓,只要flash放得下你的app,关键就是你的bootloader的跳转地址要和你APP的地址一致。现在看你的s19文件地址已经转过来了,你检查下你的bootloader跳转地址是多少?

楼主:
楼主,您好:
1、我用的是keil的开发环境;
2、bootloader偏移量是你们给的程序的偏移量:
      uint32_t *pNewAppEntry;
     pNewAppEntry = (uint32_t *)0x00004004; 最后程序就是跳转到这个地址,
     根据你们提供的文档介绍“(RELOCATION_VERTOR_ADDR), so the boot vector should beRELOCATION_VERTOR_ADDR plus 0x0004.
     这样设置有没有问题,因为我的APP是在keil下完成的S19文件;
3、从keil生成的.map来看,我的Image Entry point : 0x00004181 是这个地址,而我把入口地址改成:
     pJumpTo = (uint32_t *)0x00004181;
     pJumpTo();
    依旧不能实现跳转!!!!
    请看keil环境下.map文件的截图:
4、在解析S19文件发现,codewarrior生成的有用文件是S1开头的,而keil生成的文件是S3开头的,问题是你们的bootloader demo 程序是不是只能解析S1开头的文件呢,
那么S3开头的文件解析需要修改那些呢,因为我也修改了一些地方调试验证了,未能实现。请看下面文件对比:

5、bootloader中的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srcd_t->addr = (srcd_t->addr<<8) + sdata;  //  左移8位是什么意思?

srcd_t->data[srcd_t->dtlen++]=(((uint16_t)sdata)<<8)|0x00FF;    //e.g. 0x8a -> 0x8aff 是什么意思?

S01300004B45413132385F4150505F312E6865783D
S11340000030002051740000857C0000857C000095
S1134010857C0000857C0000857C0000857C000098
S1134020857C0000857C0000857C0000857C000088
S1134030857C0000857C0000857C0000857C000078

S31500004000 50080020974100008F7700008F7700004E
S315000040108F7700008F7700008F7700008F77000082
S315000040208F7700008F7700008F7700008F77000072
S315000040308F7700008F7700008F7700008F77000062
S315000040408F7700008F7700008F7700008F77000052
请楼主,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
没有人解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解答了?!

刚看到你的更新,待会回复你。
下次你可以直接给我回复,这样我会收到提醒,否则帖子多了很容易被覆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你的更新,待会回复你。
下次你可以直接给我回复,这样我会收到提醒,否则帖子多了很容易被覆盖掉 ...

好的,还是楼主给力啊!!
这个bootloader拖太久了,压力很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您好:
1、我用的是keil的开发环境;
2、bootloader偏移量是你们给的程序的偏移量:

楼主你好!没看到你的截图。
应用程序的偏移地址需要偏移到0X4000, 而不是0X4004.0X4004是复位向量地址。
但是首先,我需要确定一些问题:
1.你应用程序没编译之前,这个应用程序是否能够正确工作?
2.S3解析的问题,建议你debug测试下,看看接收到S3之后,解析出来是否正确。
3.左移8位是为了给flash编程相关寄存器写入地址以及数据,具体你可以看看参考手册的flash编程涉及到的寄存器命令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没看到你的截图。
应用程序的偏移地址需要偏移到0X4000, 而不是0X4004.0X4004是复位向量地址。 ...

楼主,
1、我的APP程序的启示地址是0x4000开始;而keil生成的.map文件是现实入口地址是:“Image Entry point : 0x00004181”
2、没有bootloader的情况下APP程序是不能运行的;
3、APP程序是正常运行的。
我的问题是,codewarrior生成的.s19文件是S113开头的,而keil生成.s19的文件是S315开头的;你们的bootloader怎么修改或者说不用修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
1、我的APP程序的启示地址是0x4000开始;而keil生成的.map文件是现实入口地址是:“Image Entry p ...

楼主在keil下生成的s19文件,通过bootloader CAN BUS 升级,你们试过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
1、我的APP程序的启示地址是0x4000开始;而keil生成的.map文件是现实入口地址是:“Image Entry p ...

1.你不用关心image entry point, 只要保证本身APP程序不偏移之前就正确,然后偏移之后地址对的就行了。
程序关系的是4004这个地址,对应的是应用程序复位向量的地址。
2.没有bootloader的时候,你不偏移地址,应用程序应该也是能运行的,如果不能运行,说明你的APP程序有问题,我建议你找个本身能用的MDK应用程序,然后偏移地址后测试下。
3,你说的APP程序正常运行是不偏移能在MDK中运行吗?
你现在Bootloader的程序也被你移植为MDK工程,还是直接烧了本身好用的bootloader,只是改APP到MDK有问题?
我现在不确定是否bootloader中也解析了s315文件,所以让你把文件烧录,然后debug测试下解析的数据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我会帮你找写这个bootloader的AE帮忙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不用关心image entry point, 只要保证本身APP程序不偏移之前就正确,然后偏移之后地址对的就行了。
...

楼主,
1、我的APP 是没有问题的了
#ifdef KEIL  const vector_entry  __vector_table[] __attribute__((at(0x4000))) =  当__((at(0x00))) 时那么APP久从0开始运行,不需要跳转;若果把__((at(0x4000))) 时是需要跳转的,这时候就需要bootloader跳转到我的APP里面来
2、bootloader程序我没有移植到keil里面来,我还是用codewarrior来烧写的;
3、你们codewarrior版本的bootloader程序起始地址就是0x4004;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
1、我的APP 是没有问题的了
#ifdef KEIL  const vector_entry  __vector_table[] __attribute__( ...

楼主,
我的APP程序生成的S19文件格式如下:
S3150000400050080020974100008F7700008F7700004E
S315000040108F7700008F7700008F7700008F77000082
S315000040208F7700008F7700008F7700008F77000072
S315000040308F7700008F7700008F7700008F77000062
...................................................................................
由此看来我的APP程序生成的s19文件是符合0x4000这个地址开始的

通过bootloader升级后程序都不能运行了,怎么debug?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
我的APP程序生成的S19文件格式如下:
S3150000400050080020974100008F7700008F7700004E

楼主;
请看下面我的分析
1、S1 13 4000 0030002051740000857C0000857C0000 95
    s1开头的地址数据左移8位

2、S3 15 00004000 50080020974100008F7700008F770000 4E
S3开头的文件地址是占用8个字符的,而且数据也比S1开头的文件长,所以刚刚我上面说的左移8位是否正确呢,我觉得应该左移12位吧;

3、srcd_t->data[srcd_t->dtlen++]=(((uint16_t)sdata)<<8)|0x00FF;    //e.g. 0x8a -> 0x8aff 是什么意思?
后面或上0x00ff,表示什么,既然左移不对是不是后面或的数据也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
请看下面我的分析
1、S1 13 4000 0030002051740000857C0000857C0000 95

你好!
1,2.你可以能理解错误了,我刚看了下bootloader 中的函数:SRcdCvt
其实这个函数主要获取s19每行的地址,以及数据。

        line+=2;

                          for(srcd_t->addr=0,i=0; i<adrlen; i++,line=line+2) { //get the address
                              sdata=hex2value(line);
                                    srcd_t->addr = (srcd_t->addr<<8) + sdata;
                                    checksum+=sdata;
                          }
这句中的左移8位, 是为了获取整个地址,这里以你提到的s1为例。
S1 13 4000 0030002051740000857C0000857C0000 95
获取地址的意思就是:首先获取0x40,但是实际地址是0x4000,所以需要0x40<<8+0x00.
对于S3也是一样的,s3的地址长度为4,所以需要多左移几次,其实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累加进来。

3,其实是用于数据长度不是偶数的情况。
s3的数据大小为0x15-(3+1)-1=0x10,所以不会出现oddflag=1的情况,这句可以忽略。
这句的意思就是把最后一个奇数的字节数据刷为0xff,其实这句对你是没有用的。
这样,你把你的应用程序工程发上来,我这边试下。
你自己也可以试下,我说的debug是debug 你的CW CAN bootloader工程,看看接收s19文件时候,s3文件的解析是否正确,而不是烧录了s19文件之后的情况,是过程中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2.你可以能理解错误了,我刚看了下bootloader 中的函数:SRcdCvt
其实这个函数主要获取s19每行 ...

楼主;
1、附件是基于keaz1284开发板的keil v5 工程,我在.s文件和vectors.c文件均做了修改,详细请看工程文件;
2、keil的系统配置也是从0x4000起始地址开始的,添加了生成.s19的命令,工程可以生成.s19文件;
3、没有bootloader时候,vectors.c的向量地址改为0x00作为起始地址程序正常运行。
请楼主,帮忙调试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
1、附件是基于keaz1284开发板的keil v5 工程,我在.s文件和vectors.c文件均做了修改,详细请看工 ...

楼主,
现在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
现在怎么样了

楼主,我这边还是木有成功啊,你哪里怎么样了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我这边还是木有成功啊,你哪里怎么样了呢?

楼主,在?

网友E:
请问这个程序入口地址的代码具体在什么位置,我找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E:
请问这个程序入口地址修改具体在什么位置,我找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我的开发环境是CW10.6,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2.你可以能理解错误了,我刚看了下bootloader 中的函数:SRcdCvt
其实这个函数主要获取s19每行 ...

楼主不管了?!

网友A(2015-12-28):
不好意思,我这个月被派到其他论坛了。
刚看到你的消息,我会帮你调看看的。
你有没有看你解析之后的s文件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这个月被派到其他论坛了。
刚看到你的消息,我会帮你调看看的。
你有没有看你解析之后的s文 ...

版主,现在是KEIL生成的S19文件不能用于上位机升级,codewarrior生成的S19文件是可以的,你看我的附件就是一个KEIL工程,您可以直接生成S19文件,然后用你的上位机试试看,我这里是不行的,已经更改了好多地方了,依然不行,所以发帖给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这个月被派到其他论坛了。
刚看到你的消息,我会帮你调看看的。
你有没有看你解析之后的s文 ...

楼主,现在情况怎样了,你是否调试出我反应的问题了?

网友F(2016-03-01):
引用 楼主:
楼主,现在情况怎样了,你是否调试出我反应的问题了?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研究这个问题,你说你用CW编译的S19文件能成功,可否把Bootloader工程分享给我参考下?你说在官网下的?官网没找到啊。请不吝赐教,非常感谢。我邮箱 642338673@qq.com

网友G:
楼主,我问一下,我把freescale 给的keaz128的bootloader can例程下进去后,全速运行后,总是卡在vectors.c中的default_isr()函数中,所以我再用can 升级程序的时候,一直没成功。
我感觉是它给的bootloader 程序有问题,楼主能给一个吗?CW工程下的。谢谢。

网友G:
楼主,我的邮箱是‘chen_renj@163.com’或者“573888316@qq.com”,方便将你成功的CW工程下的bootloader 程序给我发一下吗?我用freescale 给的例程,下进去,全速运行总是卡在同一个地方。

方便的话,可以指导一下你调这个的过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keil中的偏移地址要和你的bootloader跳转后的地址一致,你看看你keil的偏移地址和bootloader的是否匹配? ...

你好,我用freescale 提供的CW下的bootloader 程序下进去,全速运行总是卡在vectors.c中的default_isr()函数,这是什么问题呢?是程序问题吗?还是?

网友H(2016-04-30):
sltian09,您好!我目前也在做通过CAN升级程序的bootloader,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如何在bootloader程序里面給APP应用程序分配入口地址,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I(2016-07-13):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你的更新,待会回复你。
下次你可以直接给我回复,这样我会收到提醒,否则帖子多了很容易被覆盖掉 ...

我再调试   对芯片内部flash读写,怎么官方没有读写的例程 啊

网友J(2017-03-30):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你的更新,待会回复你。
下次你可以直接给我回复,这样我会收到提醒,否则帖子多了很容易被覆盖掉 ...

你好!一直找不到可用的CW10.6的安装包,请问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K(2017-11-23):
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L(2018-01-29):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