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充电回路关断程序问题

楼主(2015-11-24):
充电回路如图,充电过程中拔出输入后,由于充电式MOS导通,电池包会继续给单片机供电,导致充电回路不能有效关断(INPUT_1和INPUT_2不能置零),请问程序怎么编写才能检测到适配器拔出?

网友A:
前端加个二极管,二极管正端搞个电阻分压检测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复杂  直接搞一个  专业充电 芯片  即可。

因为还有其他信号的采集和控制,所以用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加个二极管,二极管正端搞个电阻分压检测一下就OK了

之前用的二极管,但是二极管会产生压降,有功耗,就想改动一下,发现程序关不断了

网友C:
用一个MOSFET啊

楼主:
具体怎么做,我没想到好方法

网友:
建议直接加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