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啥器件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15-11-24):
频率100k     5v转12v     用啥逻辑元件来实现?

网友A:
两个电源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B:
去这里找  http://www.ti.com/lsds/ti/logic/ ... ation-overview.page

最左侧数据显示,可以到18v。但时间不好说。

频率只有100K,为什么上升沿要求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先升压  貌似 没有 这样的IC

两个电源啊。  不用升压, 一般的器件不是不能接1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源不就可以了么

就是两个电源啊, 可一般的器件不是都是5V的吗,不能直接接12V

楼主:
上升沿要求在20ns以内。用作变频驱动

网友D:
速度快一点的MOSFET驱动IC就行了

网友D:
比如Ti的 UCC27211

网友E:
这个频率, 刚好可用上基极串有电阻无交流退耦的共基放大器, 很多低速电平转换均可利用, 如UART, I2C(仅限100K模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频率, 刚好可用上基极串有电阻无交流退耦的共基放大器, 很多低速电平转换均可利用, 如UART, I2C(仅限10 ...

版主帮人帮到底,给个线路图看看,替楼主先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版主帮人帮到底,给个线路图看看,替楼主先谢了

这个谢字我取20%, 另外80%应该要给wh6ic, 这图是wh6ic画的, 用3904开关管, 跑几百K问题不大. 参数你问他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谢字我取20%, 另外80%应该要给wh6ic, 这图是wh6ic画的, 用3904开关管, 跑几百K问题不大. 参数你问 ...

好的,学习了:handshake

网友G:
不是用光耦吗

网友H:
变频驱动,没有这么高要求的上升时间的,除非MOS管的数量少,电压高。
普通的MOS驱动电路就可以,很多公司都有的。

网友I:
OC/OD门最简单,用分立元件也行。

网友J:
驱动一个功率器件还这么麻烦   你把上升沿搞得这么快,EMI问题会很严重的。。。

网友K:
高速光耦器件可以满足吧

网友L:
5V输入,10V输出能满足要求吗,用个232芯片,

网友L:
这样一个电源就能解决,非要12V吗,
不行就折中,输入提高点,输出也高啦,

网友M:
原来有这么多方案~我直接想到的是三极管

网友N:
有啊,FAN3223https://www.fairchildsemi.com/datasheets/FA/FAN3223C_F08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谢字我取20%, 另外80%应该要给wh6ic, 这图是wh6ic画的, 用3904开关管, 跑几百K问题不大. 参数你问 ...

用的74LS06   74LS07   完全可以满足。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5V输入,10V输出能满足要求吗,用个232芯片,

74ls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这里找  http://www.ti.com/lsds/ti/logic/voltage-level-translation-overview.page

最左侧数据显示, ...

用74ls06 74ls07解决了。 谢谢。  上升沿在20ns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