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ODE warrior 烧写程序失败

楼主(2015-11-24):
系统及软件:win7 64bit,  codewarrior10.6,芯片:MC56F82748,目标板:HVP-56F82748
问题描述:使用codewarrior下载程序,程序不执行(第一次下载的是.elf.s文件),后尝试下载.elf文件,下载失败,失败后就无法连接芯片。显示故障为:
Error:  Connect Failed.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executing CFP_Engine::Connect function.
CCS: Invalid handle(CCSProtocolPlugin)
Error: Connect Failed.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executing CFP_Engine::Connect function.

网友A:
楼主你好,你CW中的对应debug configuration有没有选择为你仿真器的接口?

网友B:
你的仿真器用的是什么呢?

网友C:
以前的时候可以用是吗

网友D(2017-01-03):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7-08-10):
最后更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