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60DN512VLL10的差分引脚要配置成单端怎么设置?

楼主(2015-11-24):
手册上有:All DADPx inputs may be
used as single-ended inputs if SC1n[DIFF] is low. In certain MCU configurations, some
DADMx inputs may also be used as single-ended inputs if SC1n[DIFF] is low.

现在我想把ADC0_DP0配置成单端的。只需要SC1n[DIFF]设置为low,其余的也和单端的配置方式一样?

网友A:
是的,在reference manual的第三章,ADC章节,有个表格,你选择相应的单端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是的,按照表格里面的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配置好了吧,分享一下吧

楼主:
配置上与单端引脚的相同,按版主所言“在reference manual的第三章,ADC章节,有个表格,你选择相应的单端配置就可以了。”选择配置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