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宽电路设计

楼主(2015-11-24):
输入0.6us的窄脉冲,要求输出连续可调的宽脉冲,可调范围为1us到2ms.

网友A:
“输出连续可调”。
你要求用什么方法调?手动?单片机控制?

网友B:
单稳态IC

网友B:
555时基电路

网友A:
手动的话,用单稳态触发器,74HC123估计可以实现。

楼主:
电容电阻调节范围达不到2000倍调节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调节方式,或者其它满足要求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电阻调节范围达不到2000倍调节

你是指电位器的可调范围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 一般若10K的电位器, 调到几十欧就一下子跳到"零"了, 要调到几欧要靠运气。可用两个阻值相差几十倍的电位器串联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是单稳态触发器的外接电阻有限制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单稳态触发器的外接电阻有限制大小

电容分几档就是了。

楼主:
电容分几档的方式不是最好的,因为这至少需要并联5个电容,外加三个开关,并且在调节时不是很方便,所以这样的方式是不可行的,理论上能达到要求,但是现实设计中并不可行,需求更好的答案!

网友D:
用一个单片机做最简单了。

网友:
1-2000us  需要小于多少偏差。1us时误差0.1us?

楼主:
没有要求说偏差,用单片机怎样做呢?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要求说偏差,用单片机怎样做呢?谢谢指教。

用单片机无非是窄脉冲触发中断,然后计数到特定值。

楼主:
方法是这样,但是不知道具体措施,对单片机现在仅仅是看了中断定时计数,就是不知道怎样用,有没有简单的参考程序,谢谢

网友E:
不明白“输入0.6us的窄脉冲,要求输出连续可调的宽脉冲,可调范围为1us到2ms.”能画个波形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