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黑客六个Linux系统密码**方法

楼主(2015-11-24):
(一)RedHat/CentOS/Fedora 系统密码破解

  1.在grub选项菜单按E进入编辑模式
  2.编辑kernel 那行最后加上S (或者Single)
  3.按B,启动到single-user mode
  4.进入后执行下列命令
  # mount -t proc proc /proc
  # mount -o remount,rw /
  #passwd
  #sync
  #reboot

  (二)Debian linux 系统密码破解

  1.在grub选项菜单’Debian GNU/Linux,...(recovery mode)’,按e进入编辑模式
  2.编辑kernel那行最后面的 ro single 改成 rw single init=/bin/bash,按b执行重启
  3.进入后执行下列命令
  root@(none)#mount -a
  root@(none)#passwd root
  root@(none)#reboot

  (三)Freebsd 系统密码破解

  1.开机进入引导菜单
  2.选择每项(按4)进入单用户模式
  3.进入之后输入一列命令
  root@#mount -a
  root@#fsck -y
  root@#passwd(修改密码命令)
  root@#root(要破解密码的用户名)
  Enter new unix password:
  root@#init 6 (重启)

  (四)Solaris 系统密码破解

  1.在grub选项菜中选择solaris failasfe 项
  2.系统提示Do you wish to have it mounted read-write on /a ?[y,n,?] 选择y
  3.就进入单用户模式
  4.输入下列命令:passwd
  root@#init 6 (重启)

  (五)NetBsd 系统密码破解

  1.开机:当出现提示符号并开始倒数五秒时, 键入以下指令:
  > boot -s (进入单用户模式命令)
  2.在以下的提示符号中
  Enter pathname of shell or RETURN for sh:
  按下 Enter。
  3.键入以下指令:
  # mount -a
  # fsck -y
  4.使用 passwd 更改 root 的密码。
  5.使用 exit 指令进入多人模式。

  (六)SUSE 系统密码破解

  1.重新启动机器,在出现grub引导界面后,在启动linux的选项里加上init=/bin/bash,通过给内核传递init=/bin/bash参数使得OS在运行login程序之前运行bash,出现命令行。
  2.稍等片刻出现(none)#:命令行。
  3.这时输入mount -n / -o remount,rw 表示将根文件系统重新mount为可读写,有了读写权限后就可以通过passwd命令修改密码了。
  4.这时输入passwd命令就可以重置密码了
  5.修改完成后记得用mount -n / -o remount,ro将根文件系统置为原来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