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电感封装是什么?

楼主(2015-11-24):
RT,电感丝印6R0 1521B

网友A:
Ti的样板,上它的网站去查它的B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样板,上它的网站去查它的BOM

谢谢,TI公司还提供BOM这么大方啊!不过我找到了Datasheet并没有提供器件的清单,我再找找看吧。

网友B:
新手哥自己能明白
**封装是什么(材料、代号、尺寸、颜色)

网友C:
难道器件上面没有标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器件上面没有标型号吗

标了也没用,淘宝都问过了,华强北的买器件的人都不认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了也没用,淘宝都问过了,华强北的买器件的人都不认识。

你可以拍个图让搭建看看啊

网友D:
用webench试试,里面有BOM清单,

网友E:
电感不需要用一模一样的
找个大小一样、规格差不多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webench试试,里面有BOM清单,

我已经试过邮件联系TI公司的技术支持,他们不提供这个模块的BOM与PCB,提供了另外一款芯片的资料给我,但是我只是想把这个模块做出来,这样自己的板子就不用外挂一个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不需要用一模一样的
找个大小一样、规格差不多的就行

这个道理我明白,但是由于前段时间一直做电源,对波纹要求很严格,改了好几次电路了,我知道这个电感很重要,从模块的封装,电路原理都可以看得出,我怕这个电感换得参数不对,或者用差一点的电感会对电源波纹产生影响,这样的话即使电压出来了,也不是我想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样板,上它的网站去查它的BOM

TI公司的技术支持说不提供BOM,只买模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道理我明白,但是由于前段时间一直做电源,对波纹要求很严格,改了好几次电路了,我知道这个电感很重 ...

好的电感满街都是,肯花钱还怕买不到好东西?
另外,一个电源不需要用一模一样的方案电路它也可以做到一模一样或更好的性能更好的性价比
供电电路,可选的方案多得数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电感满街都是,肯花钱还怕买不到好东西?
另外,一个电源不需要用一模一样的方案电路它也可以做到一 ...

好吧,看来你是对的,等我自己把电源电路板做出来试试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