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很直观的仿真软件仿真赏析

楼主(2015-11-24):
是英国一个大学的仿真软件,可以用作入门演示,很不错的
蜂鸣器的仿真如下:

楼主:
LED的开关切换仿真赏析

楼主:
开关控制灯泡

楼主:
双刀双掷开关控制电机转动

楼主:
电容充放电波形

楼主:
可以清晰的看到电流的流动

楼主:
清晰的看到三极管开启到关闭的全过程

楼主:
与非数字电路的展示

楼主:
对放大器的仿真

楼主:
放大器的仿真2

网友A:
好东西啊,这电流走向看的好清晰

网友B:
这个 做教学软件 确实不错哟

网友C:
实验课用这个比较形象,跟在实验室做实验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验课用这个比较形象,跟在实验室做实验差不多

是的,确实很直观。

网友D:
这个有个教程就更好了

楼主:
仿真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D:
C:\Users\Test08\Desktop

网友E:
适合教学用,直观形象

网友F:
动态图的?

网友G:
真不错,以前见过类似软件

网友H:
看楼主展示的图不错,实际试试看:)

网友I:
以前居然没有发现这个软件,不错

网友J:
2个开关控制1个灯。
很好玩,给孙子点开,孙子好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J:
2个开关控制1个灯。
很好玩,给孙子点开,孙子好喜欢

:dizzy:居然被这么用了,哈哈

网友J:
逗孙子玩,红灯绿灯的,开关搬一边红灯亮,搬另一边绿灯亮。

比做的实物要简单多了,电源3v两节一号电池还要盒子,要考虑孙子会短路,要串联电阻加短路保护,发光二极管要串联电阻,开关要形象,真的单刀双掷开关,红黑线,真的很麻烦的。

网友K:
给楼主赞一个,的确很形象。如果能把器件的物理和化学变化也能反应出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L:
lz 发现的软件真可以了 好好的在学校推广一下  中国的教育也需要这种创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