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nfs文件系统显示乱码

楼主(2015-11-24):
我在s3c2416上移植uboot-2015.07和内核linux-4.2的时候出现了,通过nfs挂载网络文件系统后,S3C2416在控制到上输出为乱码,但是在控制台中输入命令比如(mkdir hello)后可以在虚拟机中的ubuntu正的nfs/rootfs/正看到这个hello文件夹。就如下图所示(或则附件中)。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截图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文件系统是起来了,就是现实乱码,我用的sourceCRT编码格式utf-8。
rootfs以前是在2440上用的应该是好的。

楼主:
后来我又重新用busybox制作了一个rootfs结果一样的是乱码,在busybox中的init/init.c 文件中的init_mian()函数中加打印信息,还是乱码。

楼主:
有几个错别字
我在s3c2416上移植uboot-2015.07和内核linux-4.2的时候出现了,通过nfs挂载网络文件系统后,S3C2416在控制台上输出为乱码,但是在控制台中输入命令比如(mkdir hello)后可以在虚拟机中的ubuntu中的nfs/rootfs/正看到这个hello文件夹。就如下图所示(或则附件中)。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截图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文件系统是起来了,就是乱码,我用的sourceCRT编码格式utf-8。
rootfs以前是在2440上用的应该是好的

网友A:
也不算是乱码,换个终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算是乱码,换个终端试试

我换了,putty一样的效果,是不是内核那边配置有问题?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算是乱码,换个终端试试

网上的人好多都是因为sourceCRT等的终端配置没有使用utf-8编码格式,我这好像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你不是s3c2416吗,终端上怎么打印出2440的?你是将2440的SDK移植到2416上?为何不直接使用2416的S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s3c2416吗,终端上怎么打印出2440的?你是将2440的SDK移植到2416上?为何不直接使用2416的S ...

阿南老是你好。
s3c2440-uart.0: ttySAC0 at MMIO 0x50000000 (irq = 74, base_baud = 0) is a S3C2440
s3c2440-uart.1: ttySAC1 at MMIO 0x50004000 (irq = 77, base_baud = 0) is a S3C2440
s3c2440-uart.2: ttySAC2 at MMIO 0x50008000 (irq = 80, base_baud = 0) is a S3C2440
console [ttySAC2] enabled
s3c2440-uart.3: ttySAC3 at MMIO 0x5000c000 (irq = 98, base_baud = 0) is a S3C2440
这个只是调用了2440串口驱动的方法,然后打印了2440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s3c2416吗,终端上怎么打印出2440的?你是将2440的SDK移植到2416上?为何不直接使用2416的S ...

我的内核所有启动是这样的:
U-Boot 2015.07 (Nov 25 2015 - 08:22:25 +0800)

CPU:   S3C2416 (id 32450003) @ 400 MHz
FCLK:      800 MHz
HCLK:  133.333 MHz
PCLK:   66.667 MHz
UCLK:       96 MHz
DRAM:  128 MiB
Flash: 0 Bytes
NAND:  256 Mi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dm900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dm9000 i/o: 0x20000300, id: 0x90000a46
DM9000: running in 16 bit mode
MAC: 00:40:5c:26:0a:5b
operating at unknown: 15 mode
Using dm900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30.43;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30.201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30108000
Loading: T #################################################################
         #################################################################
         #####################################
         308.6 KiB/s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2438104 (2533d8 hex)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30108000 ...
   Image Name:   linux-4.2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2438040 Bytes = 2.3 MiB
   Load Address: 30108000
   Entry Point:  3010804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S3C Power Management, Copyright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6: Initializing architecture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clocksource: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samsung_clocksource_tim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extended precision)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3072 bytes)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 2001-2006 Red Hat, Inc.
romfs: ROMFS MTD (C) 2007 Red Hat, Inc.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s3c2440-uart.0: ttySAC0 at MMIO 0x50000000 (irq = 74, base_baud = 0) is a S3C2440
s3c2440-uart.1: ttySAC1 at MMIO 0x50004000 (irq = 77, base_baud = 0) is a S3C2440
s3c2440-uart.2: ttySAC2 at MMIO 0x50008000 (irq = 80, base_baud = 0) is a S3C2440
console [ttySAC2] enabled
s3c2440-uart.3: ttySAC3 at MMIO 0x5000c000 (irq = 98, base_baud = 0) is a S3C2440
lp: driver loaded but no devices found
ppdev: user-space parallel port driver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s3c24xx-nand s3c2412-nand: Tacls=3, 22ns Twrph0=8 60ns, Twrph1=3 22ns
s3c24xx-nand s3c2412-nand: System booted from NAND
s3c24xx-nand s3c2412-nand: NAND soft ECC
nand: device found, Manufacturer ID: 0x01, Chip ID: 0xda
nand: AMD/Spansion S34ML02G1
nand: 256 MiB, SLC, erase size: 128 KiB, page size: 2048, OOB size: 64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NAND":
0x000000000000-0x000000020000 : "u-boot-spl.bin"
0x000000020000-0x000000120000 : "u-boot.bin"
0x000000120000-0x000000140000 : "env"
0x000000140000-0x000000540000 : "kernel"
0x000000540000-0x000004540000 : "rootfs"
eth0: dm9000a at c8930300,c8932308 IRQ 52 MAC: 00:40:5c:26:0a:5b (chip)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dm9000 dm9000.0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CDE1
IP-Config: Guessing netmask 255.255.255.0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hwaddr=00:40:5c:26:0a:5b, ipaddr=192.168.30.201, mask=255.255.255.0, gw=255.255.255.255
     host=192.168.30.201,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255.255.255.255, rootserver=192.168.30.128, rootpath=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on device 0:12.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148K (c0461000 - c0486000)
###===now entry to Busybox ===###
m

a

  n

   m

     Z#nrandom: nonblocking pool is initialized

@#nls -l
        l
         w
          x
           w
            x
             r
              xx
                w
                 -
                  r
                   w
                    r
                     w
                      w
                       r
                        @#n
                           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s3c2416吗,终端上怎么打印出2440的?你是将2440的SDK移植到2416上?为何不直接使用2416的S ...

可以看到用 ls 命令显示出来的东西好像是对,就是-rwx-rwx-rwx 这样的格式,只是显示有问题,感觉就好像是打印函数那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