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宽调制

楼主(2015-11-24):
问题:输入0.6us的窄脉冲,设计输出连续可调的宽脉冲,可调范围为1us到2ms,因为要求调节范围在2000倍,而电位器和电阻调节都达不到2000倍的可调范围。

网友A:
试试多圈电位器

楼主:
芯片外接电阻有限制的,一般在2K到50K的范围,所以只能调节25倍左右,因为外接电阻越大,就会影响波形,我所知道的单稳态触发器芯片的最大外接电阻只有180K左右,最小外接电阻也在2K左右,所以单靠电阻或者电容调节不可能达到两千倍的调节范围,需要想其他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加个开关,切换定时电容,就可以达到甚至超过2000倍了

楼主:
不能加开关

网友C:
数字方法的话,输入脉冲打开一个计数器同时输出,计数器计数到你所需要值时关断输出。

楼主:
不知道用单片机怎样进行展宽控制?虽然知道单片机能做,就是不知道程序如何写?

网友D:
不明白题目画个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