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STM32F103的定时器1控制有感无刷三相直流电机,怎么停止与启动啊?

楼主(2015-11-24):
如题;现在启动的时候需要手拨动几下才转起来。。。感觉是启动定位问题,但启动时转子的定位程序在第一次启动时没问题。以下是按键停启的程序
void mo_zuan_qt_key(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3) == 0 )
                {
                        delay(1000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3) == 0 )
                        {
                                qt_bz++;

                                dl_zf_key=0;
                                mo_zuan_qt=1;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TIM1方波输出使能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OM, ENABLE);//TIM2中断使能

                                TIM_Cmd(TIM2,ENABLE);//打开霍尔捕获定时器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ENABL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TIM1中断使能

                                TIM_Cmd(TIM6,ENABLE);
                                TIM_ITConfig(TIM6,TIM_IT_Update,ENABLE);

                                BLDC_Hall_Conifg();//转子定位程序
                        }
                }
                        else
                        {
                                qt_bz=0;
                                TIM_Cmd(TIM2,DISABLE);
                                TIM1->CCER=0x3888;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COM);
                                TIM_CtrlPWMOutputs(TIM1,DISABLE);
                                TIM_Cmd(TIM2,DISABLE);
                                TIM_Cmd(TIM6,DISABLE);
                        }
}

void BLDC_Hall_Conifg(void)
{

                        switch(ReadHallState())
                        {
                        //*
                                                case 0x01:{
                                                TIM1->CCER=0x3890;//3,6        cb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COM);
                                                                };break;
                                                case 0x05:{
                                                                TIM1->CCER=0x3098;//2,3                 ab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COM);
                                                                };break;
                                                case 0x04:{
                                                                TIM1->CCER=0x3089;//2,5    ac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COM);
                                                                };break;
                                                case 0x06:{
                                                                TIM1->CCER=0x3809;//4,5                  bc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COM);
                                                                };break;
                                                case 0x02:{
                                                                TIM1->CCER=0x3908;//1,4                  ba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COM);
                                                                };break;
                                                case 0x03:{
                                                                TIM1->CCER=0x3980;//1,6                  ca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COM);
                                                                };break;
                                                default:break;
                 }
}

您好,我最近在做无刷直流电机控制,能请教您几个问题吗

网友A:
胆量不是一般的大!
在Microchip版提问,寻找解决ST MCU的问题: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量不是一般的大!
在Microchip版提问,寻找解决ST MCU的问题

已解决,PID控制问题

网友(2019-06-18):
PID控制的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