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升阳AC-DC电源模块总烧

楼主(2015-11-24):
各位电源方面的专家,求助一个问题,我们一款产品用的是金升阳LH25-10B24型号的AC-DC电源模块,现场有不少返修的产品,约5%出现了这个电源模块损坏的,电路如图所示,24V经过GS3663升压到36.7V后供负载(负载端有双重过流保护:300ma自恢复保险+采样电阻与比较器组合,保护电路没有问题,试过多次,都是比较器那路更快的起作用),负载电流不会超过300ma,但是现场就是有AC-DC坏的产品(也有一部是GS3663坏的)现在就是找不到原因,请各位大神帮助.

楼主:
补充一下:我们产品现场的使用环境可能没有地线(FG),即:模块的输入端为L线、N线,FG可能没有结(表面上接了线,但是实际上可能就是悬空的)

网友A:
您好,从电源模块损坏的图片上看,输入端有明显的烧毁痕迹,此类问题就是明显的EMC防护的问题。我司LH25系列电源的浪涌防护是±1KV/±2KV,如果您的实际环境上存在超过这个等级的EMC干扰就会有损坏的风险,所以在更高EMC要求的场合我们都有推荐EMC防护电路。
针对您的具体问题,请联系我司FAE人员进行分析(或者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司FAE人员会联系您),并将失效品寄回我司进行详细失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从电源模块损坏的图片上看,输入端有明显的烧毁痕迹,此类问题就是明显的EMC防护的问题。我司LH25系 ...

您好,我已经请贵司的技术帮我分析过了,贵司的技术也是建议我输入端加滤波电路部分,但是我的产品就是普通的市电使用,而且是装在管道井中,使用环境应该没有那么恶劣。
另外,请教您一个问题,地线没接会不会造成电眼模块的损坏,即使加了贵司推荐的EMI网络,那我现场没有地线,作用也应该有限吧(因为滤波电路中的Y电容的一端需要结地线)。

网友B:
是瞬间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瞬间电流过大?

为什么瞬间电流过大呢?能详细说一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从电源模块损坏的图片上看,输入端有明显的烧毁痕迹,此类问题就是明显的EMC防护的问题。我司LH25系 ...

怎么不说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不说话了?

通过Y电容连接到底线肯定是能增强系统的稳定性,但不接底线也并不是一定会损坏的。
针对您的应用环境,普通的市电也会存在较高的EMC干扰,而且您的应用在管道中,需要通过较长的导线进行连接供电,导线上会引入环境中的各种EMC干扰、整个供电系统中其他设备:例如大功率设备、开关等干扰。
因以上原因,还是建议您在电源模块的输入端加上防护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瞬间电流过大呢?能详细说一说吗?

瞬间电流的存在是多种原因的,例如电源模块内部本身有滤波储能电容,在上电开机瞬间因为给电容进行充电会存在瞬间浪涌电流,其他环境中也可能会存在瞬间浪涌电流,所以还是需要通过防护电路进行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不说话了?

不知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问题解决了没?

关键是我在实验室测试,怎么也不坏,老化试验也没事,现场就坏了那么多

网友D:
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E:
看看电压是不是不匹配。

网友E:
是不是受到外界温度的干扰。

网友F(2017-07-08):
@caoenq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G(2017-08-28):
你好,请问有没有金升阳隔离型DC-DC电源模块的PCB封装库,altium designer格式的, 邮箱:9870025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