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SP54,如何设置软件simulation

楼主(2015-11-24):
安装了CCS5.1软件,并且也**了
但是在新建工程里,选择了C5400 Device后,下面的Connection框是灰色的,我想把软件设置成软件simulation模式,这样可以在调试和外设无关的一些算法时很好用

网友A:
simulation可以操作外设吗 ?
没有目标板   肯定是不能connect的

楼主:
  不知CCS是否有这样的软件仿真功能,以前用keil UV软件,调试和外设无关的一些算法程序时,不用硬件仿真器也能Debug功能搞定,觉得很方便。
当然在调试外设硬件的时候,硬件仿真器是一定要的,主要想练习一些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对数据做+-*/处理),和硬件没有一点关系,主要看一下程序功能和运行时间。
  所以想请教 哪些CCS的软件版本(除了CCS3.3版本),可以支持对C54系列和C28这2款芯片可以做纯软件仿真的?

网友B:
了解一下,这个simulink布偶容易。

网友B:
CCS有软件仿真功能

网友B:
看看是否安装了驱动了。

楼主:
  花了一天的时间,安装了几个版本的CCS,发现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支持软件仿真,和软件版本有关和芯片有关。
这个DSP5402比DSP288335这种内部有flash的真是麻烦多了

网友C:
需要下载相应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