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ST-LINK V2仿真,怎么出现堆栈指针错误告警?

楼主(2015-11-24):
从网上买了个ST-LINK V2仿真器,能下载擦除,但是仿真的时候就是不正常,单步进不了子程序,后来莫名其妙就死机了,中断后,在SetSysClockTo72里不走了,擦除芯片里的程序,再运行调试,出现下面的错误:
Warning: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a incorrect alignment . Stack addr = 0xFFFFFFFF

想请教各位大侠,这是那里不对,还望能予以指教

网友A:
多少钱买的?还不如买个STM32的开发板,上面自带这个仿真器的,非常好用,不过我很少调试,主要用于编程,你用的什么开发软件?Keil?换个IAR试试看,是不是应为IDE没有配置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