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使用了emmc 5.0 后,Mfgtools烧录失败。

楼主(2015-11-24):
     4.4版本的emmc,说是要停产了。于是我们新装了5.0版本emmc。但是导致我们无法用MfgTool工具烧录系统。打印(说分区失败)
    我们使用的是linux版本是3.0.35,,到官网上下载了,最新的针对3.0.35的mfgtools,同样无法下载。
    于是我们准备使用3.14.28的版本,,同样到官网下载了imx-3.14.28_1.0.0_ga-mfg-tools,进行了多次配置,与尝试,依然无**常下载。
----------------------------------------------------------------------------------
   请问,你们在imx6上试过使用5.0版本以上emmc吗?是如何下载程序的?
   如果能下载的话,imx-3.14.28_1.0.0_ga-mfg-tools是如何配置的?
-----------------------------------------------------------------------------------------
   如果能下载进去的话,我们内核、uboot倒是可以自己改。主要是没办法烧录程序。

网友A:
新版应该向下兼容吧

网友B:
还没有搞5.0的emmc,应该是兼容的,问问fsl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C:
楼主你好,BSP中你要稍作一点修改的。
我刚帮你看了我们release的BSP中,是支持emmc4.5工作在在emmc4.4模式上的。
在BSP中内核部分 driver/mmc/core下的mmc.c中有关于支持emmc版本定义:
默认BSP中是如下
card->ext_csd.rev=ext_csd[EXT_CSD_REV]
//workaround: support emmc4.5 cards to work at emmc 4.4 mode
If(card->ext_csd.rev>6){

………

}

如果要支持emmc5.0工作的话,将如下红色部分改为7就可以了,可以支持emmc5.0工作,也就是说emmc5.0可以工作在emm4.4上。
If(card->ext_csd.rev>7)

网友C:
如果还是不可以的话,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D:
好像有地方要修改,升级之后和老版本确实有些区别

网友E(2016-12-08):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用i.MX287挂载EMMC,通过调试信息看到已经检测到芯片,但是unknown partition table,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F(2017-03-1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将BSP中内核部分 driver/mmc/core下的mmc.c中改为If(card->ext_csd.rev>6)改为If(card->ext_csd.rev>7),
但仍然有“mmcblk0:unknown partition table”,请问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G(2017-04-21):
你好,我最近也在使用3.0.35的在修改emmc5.0,修改后可以烧写,可是无法启动,想问你的解决了吗?
qq:877302969

谢谢!

网友G:
你好,我最近也在使用3.0.35修改emmc5.0,程序可以烧写,可是无法启动。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qq:877302969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