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串口数据通信

楼主(2015-11-24):
今天被人(叫他A吧)问到一个问题,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请教一下各位:A是做Android开发的,我是做硬件的,我要通过串口、蓝牙发数据给他,A就问我数据格式是什么,我说就是一个一个字节流,没有数据格式。A说是不是字符,我说接收到后你要怎么理解他是你的事,你可以根据ASCII表转换,也可以直接把他当做二进制数,结果A还是不理解,是我讲的不对还是讲得不好?

网友A:
你表述不清,首先你要给出硬件通信电路,然后说明通信协议,校验方式,数据采用ACSII码还是二进制传输。这样人家接收完数据才会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B:
你跟A通讯,协议,数据格式不定好怎么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表述不清,首先你要给出硬件通信电路,然后说明通信协议,校验方式,数据采用ACSII码还是二进制传输。这 ...

突然明白怎么和他说了,什么起始位、校验位、停止位都不重要,就告诉他是二进制传输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