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显示问题,求大牛出手

楼主(2015-11-24):
      如题,CPU(mcimx6q6avt10ac)lcd和vga部分参考天嵌E9开发板,上电后cpu工作正常,cpu和接口电压正常,行场时钟都有信号输出。数椐电平为0v,无输出波形。无**常显示。内核用的E9开发板的,开发板可以正常出数椐,我们板子不行。E9的CPU用的是mcimx5eymt10ac就这点差别。求解。

求大牛出手相助。

楼主:
先回一个,坐等高手相助!!!

楼主:
求回复呀,大牛,小牛都来看一眼呗

网友A:
帮楼主顶,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B:
引脚是不是有区别?......

楼主:
mcimx6q5eymt10ac,对不起书写错误。
目前,用android的系统试了一下,可以跑起来,hdmi和vga都有数椐输出。linux操作系统不行。

android可以,Linux不行,两者的uboot和 kernel是一样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mcimx6q5eymt10ac,对不起书写错误。
目前,用android的系统试了一下,可以跑起来,hdmi和vga都有数椐输出。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完全是参考他们的开发板设计的么?软件你们也是用他们给提供的BSP?你这里android运行OK的话,那么linux 系统话,应该是你的linux BSP 中屏部分的驱动和参数没有配置好。

网友D:
引脚是不是有问题啊,两者有没有区别

楼主:
BSP,是E9提供的。能给具体说一下吗?linux的配置目录和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