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gpmc总线时钟频率如何更改

楼主(2015-11-24):
小弟正在做ARM与FPGA通信项目,需要提高数据传送速度,现在想更改gpmc时钟频率,不知如何更改?

网友A:
楼主用的是ARM核的哪款处理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ARM核的哪款处理器芯片?

am335x,内核是3.2.0

网友A:
看看这个,是否有帮助:
http://www.cnblogs.com/imapla/p/4122609.html

楼主:
这篇拜读过,有一个问题,gpmc时钟和系统时钟是一样的吗?还是最高只能达到100MHz,难道**代码中的sys_clk为0是指不分频也就是100MHZ了吗?这个具体的设置在哪里可以更改
如此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增加传输速率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是否有帮助:
http://www.cnblogs.com/imapla/p/4122609.html

这篇拜读过,有一个问题,gpmc时钟和系统时钟是一样的吗?还是最高只能达到100MHz,难道**代码中的sys_clk为0是指不分频也就是100MHZ了吗?这个具体的设置在哪里可以更改
如此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增加传输速率吗?
谢谢

网友A:
gpmc时钟和系统时钟应该是不一样的。你跑的是linux吗?在BBB上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mc时钟和系统时钟应该是不一样的。你跑的是linux吗?在BBB上跑?

Linux,ARM板

网友A:
是哪款开发板,Beagle bone blac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款开发板,Beagle bone black吗?

am335x

网友B:
am335x的gpmc时钟最高只能到100M,具体见技术参考手册spruh73i第520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am335x的gpmc时钟最高只能到100M,具体见技术参考手册spruh73i第520页

写错了,是spruh73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是spruh73l

技术手册我看过了,那也就是说,默认不分频情况下gpmc总线的时钟gpmc_clk就是最大100MHz么?还有一个问题Slow L3是什么不太清楚,网上也查不到。谢谢

网友B:
看看1138页的图8—10有个L3S_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