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跟随器的若干疑问

楼主:
设计过程中用到了跟随器,心里有好几个不同的方法。但是不知道区别和各自的优点在哪? 望有人可以解答。
如下图所示,都是跟随器,区别在于反馈电容的连接位置不同,不知道性能有什么差异啊。

还有就是R222和R223的作用出来限流保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

网友A(2015-11-24):
多反馈补偿网络,222和223是校准输出零极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反馈补偿网络,222和223是校准输出零极点的.

限流保护的是R229 和R2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限流保护的是R229 和R230

显然不是

网友B:
2个电路没有差别

网友C:
R222和R223理论上什么作用说不清,只知道这两个电阻可以改变输出阻抗,这样输出就可以直接驱动容性负载而不会导致运放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电路没有差别

那实际应用中是建议用上面的还是下面的

网友D:
见附件第8页,我自己没有计算过,惭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实际应用中是建议用上面的还是下面的

建议用这个:

网友D:
这个用作基准电压驱动输出的吧。一般,运放输出不会有这么多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