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基极放大电路与特性

楼主(2015-11-24):
共基极(Common-Base Configuration)基本放大电路

楼主:
主要应用在高频放大或振荡电路,其低输入阻抗及高输出阻抗的特性也可作阻抗匹配用。

电路特性归纳如下:
输入端(EB之间)为正向偏压,因此输入阻抗低(约20~200 );
输 出端(CB之间)为反向偏压,因此输出阻抗高(约100k~1M )。
电流增益:

网友A:
虽然AI小于1,但是RL / Ri很大,因此电压增益相当高。
功率增益,

由于AI小于1,所以功率增益不大。

网友B:
这个电路是用的最多的

网友C:
很经典的电路,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电路

网友D:
好像没有讲完哎

网友E:
偏置电流将在阻值为1M的电阻RMA1上产生误差电压,且这个电压会被放大器的增益放大。如果仍然使用LM358则同相端将由于IB产生0.25V的误差,这个误差再被放大后将在输出脚变成25V偏差(如果电源电压足够高的话),这会使整个放大器失效!

网友F:
这个说的太简单了吧,就一个图而已,可以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