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这信号可行吗?

楼主(2015-11-24):
我要放大如下信号:
高电平信号是4uS左右.  周期是65uS右左的信号,信号幅度是从10mV--2v左右. 信号放大后给MCU中断检测的.信号变形不要紧.只要知道有信号入来就行了.
我参考了别人的板子.可以用如下的电路.
请问图上的电容应该用多大?
谢谢,谢谢!  本人水平有限,见笑了.

谢谢帮忙.
以上C1 C2 C3 C4 C5 C6 C7 应该是什么值.大概就行了.我到时还适当调整的.

谢谢!!

网友:
做那自动门 卷闸啊 ???

网友A:
10mV以上的信号,4uS的宽度,直接用个高速比较器就OK了,电路设计也简单些,比较基准用TL431A,比较器可以参考SGM8741;
当然用运放先做放大也可以,不过需要用高速运放,比如SGM8052,250MHz带宽的,稍微放大一级,然后做比较

网友B:
根本就不需整那么复杂
直接用MCU内置的比较器

楼主:
如果用比较器,担心有干扰的时候会有误触发了。而且这是有人成功应用了,所以才想用这电路的。
谢谢你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比较器,担心有干扰的时候会有误触发了。而且这是有人成功应用了,所以才想用这电路的。
谢谢你们。 ...

如果比较器能干扰误触发,放大电路也能

网友C:
信号这么小,放大是有必要的,放大后为了滤除噪音还可以做峰值检波再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