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到底能干什么

楼主(2015-11-24):
运放几乎能够解决《模拟电路基础》书中又有的问题。但诸如模拟减法器,乘法器,ADC等应用由于需要精密的阻容元件,几乎无法在实际设计中使用。
好在模拟半导体供应商已经将大部分上述功能做成了集成电路,无需我们在设计中用单独的运放来完成。
因此总结起来将,作为一个系统设计者而言,运放主要应用在以下方面: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的数据手册中各种参数,令人眼花缭乱,达到近百种。有些参数其实不一定很有用,本讲座只重点介绍几种,同时还要指出:
通过举例,指出这些参数对常见设计的影响;
常见型号运放的这些参数值是多少。

网友B:
理想运放的输入阻抗是无穷大,也就是没有输入电流。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因此定义从同相端流入,反相端流出的电流较偏置电流。
偏置电流对运放的性能较大,主要体现在:
直接影响运放的输入阻抗——体现为在影响输出的静态工作点;
随温度漂移较大,致使系统不稳定,性能随温度变化。

网友A:
指为了使输出电压为零而在输入端加的补偿电压。它反映了运放本身输入级的匹配程度。
它本身并不大一般在5mV以下,精密运放一般可以达到100uV以下,目前最高精度的运放可以达到1uV以下。
由于运放出厂后Vo基本不会变化,所以Vo只会对增益较大的直流应用产生影响。

网友C:
模拟电路真难~

网友D:
主要作用是小信号放大成大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