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型号大全

楼主(2015-11-24):
有源晶振引脚
有源晶振型号纵多,而且每一种型号的引脚定义都有所不同,接法也不同,下面介绍一下有源晶振引脚识别:
有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
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相对于无源晶体,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
    有源晶振是由石英晶体组成的,石英晶片之所以能当为振荡器使用,是基于它的压电效应:在晶片的两个极上加一电场,会使晶体产生机械变形;在石英晶片上加上交变电压,晶体就会产生机械振动,同时机械变形振动又会产生交变电场,虽然这种交变电场的电压极其微弱,但其振动频率是十分稳定的。当外加交变电压的频率与晶片的固有频率(由晶片的尺寸和形状决定)相等时,机械振动的幅度将急剧增加,这种现象称为“压电谐振”。
    压电谐振状态的建立和维持都必须借助于振荡器电路才能实现。图3是一个串联型振荡器,晶体管T1和T2构成的两级放大器,石英晶体XT与电容C2构成LC 电路。在这个电路中,石英晶体相当于一个电感,C2为可变电容器,调节其容量即可使电路进入谐振状态。该振荡器供电电压为5V,输出波形为方波。

网友A:
有源晶振与无源晶振
    晶振分为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两种类型。无源晶振与有源晶振的英文名称不同,
无源晶振为crystal(晶体),有2个引脚,体积小,需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
有源晶振叫做oscillator(振荡器)。有4只引脚,体积较大。

方形有源晶振引脚分布:
1、正方的,使用DIP-8封装,打点的是1脚。
   1-NC; 4-GND; 5-Output; 8-VCC
2、长方的,使用DIP-14封装,打点的是1脚。
   1-NC; 7-GND; 8-Output; 14-VCC
说明:
1、电源有两种,一种是TTL,只能用5V,一种是HC的,可以3.3V/5V
2、边沿有一个是尖角,三个圆角,尖角的是一脚,和打点一致。
3、石英晶体封装类型:49/U,49/T,UM-5,49/S,尺寸:5X7mm,6X3.5mm,5X3.2mm,4X2.5mm
贴片晶振(OSC)尺寸:SMD(3.2×5,6X3.5,5X7,3.2×5,6X3.5,5X7) .
全尺寸、半尺寸晶振:49/U、49/T、49/S、49/SMD、50/U/0/T、UM-1、UM-5.
圆柱形晶振尺寸:1.5ⅹ5、2ⅹ6、3ⅹ8、3ⅹ9、3ⅹ10 .

网友B:
常用频率:
32.768KHz
100KHz
200KHz
340KHz
400KHz
455KHz
600KHz

1.8432MHz
2MHz
2.68MHz
3MHz
3.2MHz
3.575611MHz
3.579MHz
3.579545MHz
3.64MHz
3.6864MHz
4MHz
4.140MHz
4.032MHz
4.09MHz
4.096MHz
4.194MHz
4.195MHz
4.1952MHz
4.25MHz
4.332MHz
4.433MHz
4.433619MHz
4.49923MHz
4.5MHz
4.91MHz
4.915MHz
5MHz
5.927MHz
6MHz
6.431091MHz
6.772MHz
7MHz
7.2MHz
7.3728MHz
7.6MHz
7.732MHz
7.9296875MHz
8.192MHz
8.38MHz
9.216MHz
9.6MHz
9.8MHz
9.83MHz
9.8304MHz
10MHz
10.01MHz
10.238MHz
10.240MHz
10.245MHz
10.25MHz
10.7MHz
10.8MHz
11.013MHz
11.0592MHz
11.15MHz
11.288MHz
11.5MHz
12MHz
12.288MHz
12.5MHz
12.6MHz
12.8MHz
13MHz
13.25MHz
13.5MHz
13.56MHz
14MHz
14.31818MHz
14.74MHz
14.745MHz
14.7456MHz
15.36MHz
15.4MHz
15.5MHz
16MHz
16.367667MHz
16.368MHz
16.384MHz
16.8MHz
16.9344MHz
17.28MHz
17.734MHz
17.734475MHz
18.432MHz
19.2MHz
19.3125MHz
19.44MHz
19.68MHz
19.6608MHz
19.8MHz
20MHz
20.25MHz
20.945MHz
21.24MHz
21.245MHz
21.4MHz
21.47727MHz
21.504MHz
22.1184MHz
23.040MHz
24MHz
24.0014MHz
24.431MHz
24.5535MHz
24.576MHz
24.6MHz
25MHz
26MHz
26.05MHz
26.8MHz
26.975MHz
27MHz
27.145MHz
27.7MHz
28MHz
28.8MHz
28.224MHz
28.63MHz
29.4912MHz
29.5MHz
30MHz
31.5MHz
32MHz
32.1MHz
32.256MHz
33MHz
33.333MHz
33.86MHz
33.868MHz
33.8688MHz
35.4689MHz
36.860MHz
37MHz
38.4MHz
38.85MHz
39.168MHz
40MHz
40.32MHz
42.105MHz
42.496MHz
44MHz
44.545MHz
45MHz
45.1MHz
48MHz
49MHz
50MHz
54MHz
56MHz
56.448MHz
60MHz
61.5MHz
65MHz
66.66MHz
67.750MHz
70MHz
70.5MHz
73.720MHz
75MHz
76.8MHz
85.38MHz
90MHz
96MHz
100MHz
106.95MHz
110.52MHz
112.32MHz
125MHz
128.45MHz
130MHz
150MHz
153.6MHz
225MHz
243.5MHz
280MHz
307.2MHz
310MHz
311.06MHz
315MHz
360MHz
433.92MHz
446MHz
465MHz
704MHz
842.5MHz
881.5MHz
897MHz
897.5MHz
898MHz
903.5MHz
926.5MHz
942.5MHz
947.5MHz
1016MHz
1323MHz
1441MHz
1489MHz
1575.45MHz
1747MHz
1747.5MHz
1750MHz
1842MHz
1842.5MHz
1847MHz
1880MHz
1960MHz
1964MHz

网友C:
好多的型 号啊,还有那么的频率

网友D:
呃。。。
这么多

网友D:
元器件的可靠性,常用失效比例来测定,比较容易理解的是平均失效率。
平均失效率=失效产品的百分比/工作时间。

网友E:
这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