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差分模式和单端模式的区别

楼主(2015-11-24):
请问下,K20系列的单端模式和差分模式的几个问题汇总下,怎么能够很好理解两者区别呢???
1、差分模式只有4个(实际上只能用3个),单端模式有20几个?
2、差分模式是为了采集带有负数的模拟量,单端只能采集正数的吗?如果要实现4路以上的模拟量(有正有负)采集,是不是只能 做正向偏移后,利用单端来采集啦?
3、差分的接线方式就是,比如两端信号,一端接入DP0,一端接入DP1;  而单端的就是信号端接入 某个AD口,另外一端接的就是GND吗?
4、差分和单端的软件区别就是寄存器的设置了,复用的AD端口设置为差分或者单端的就可以了。
thanks

网友A:
我认为你理解的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楼主,由于K20的芯片型号比较多,所以请给出你K20芯片的全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由于K20的芯片型号比较多,所以请给出你K20芯片的全称。

问了下同学,貌似是K21的后缀是MC12的

网友B:
楼主这些问题,其实在相关芯片的RM中都有写的。
1.每个ADC只有4个差分端, 单端的确是要多些,两个模块有8个差分,所以通常也就够用了。
2.差分输入的是是两个引脚之差,但是不是说单个引脚可以输入为负,从datasheet中可以看到,输入电压要求在:VREFL- 31/32 *VREFH之间。不能为负!
不论是单端还是差分,输入都不能为负。
3.差分需要接两个引脚,DP0配套DM0,而不是DP0配DP1,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单端就接一个引脚就行了,当然地线肯定要共。
4.差分和单端的软件配置肯定是有差别的,具体请查看ADC章节的寄存器描述。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我理解的是另一端不能接gnd吧,因为是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些问题,其实在相关芯片的RM中都有写的。
1.每个ADC只有4个差分端, 单端的确是要多些,两个模块有8 ...

我想我基本上理解了,非常感谢,非常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我基本上理解了,非常感谢,非常清楚!

不客气,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谢谢!

网友D:
那个lvds是不是就是差分模式呢,因为是差分,所以不存在gnd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