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的选择、控制

楼主(2015-11-24):
(1)元器件的质量等级
(2)元器件的可靠性等级
(3)“七专”元器件
(4)元器件的选择原则
(5)元器件的验收规则
(6)元器件的存储期与超期复验
(7)元器件可靠性保证大纲
(8)研制整机元器件的控制

网友A:
所谓“质量等级”是指元器件在制造、试验、筛选过程
中的其质量控制等级,质量等级的主要依据是采用的标准.
      质量系数丌Q则反映不同质量等级的元件器其失效率的差
异程度.国产元器件的质量系数丌Q应桉GJB/Z299B;美国元器件
桉MIL一KDBK一217F(电子设备可靠性予计手册)计算.

在整机系统的可靠性予计中,元器件的使用失效率可以简单地用下式表示:

入p=  入b(丌E. ×丌Q. ×k)
        入p:使用失效率
        入b:基本失效率:
式中 :丌E:环境系数
        丌Q:质量系数
        k:其他影响因素(应用系数、种类系数等综合因素)

网友A:
λp=πQ[C1.πT.πV.+(C2+C3)πE]πL
πQ: 质量系数                  πT:温度应力系数
πV:电压应力系数           πE:环境系数
πL:成熟系数                   C1. C2:电路复杂度失效率
C3:封装复杂度失效率
以上失效率模型包括了单片双极与MOS数字.模拟电路.存储器
      可编程只读存储器PROM失效率模型为:

网友A:
元器件的可靠性,常用失效比例来测定,比较容易理解的是平均失效率。
平均失效率=失效产品的百分比/工作时间。

网友B:
失效率等级是指在未计算环境应力. 性能结          构.质量系数等.仅计算温度和电应力作用的失效率

楼主:
电子元器件的失效率,一般用瞬时失效率表示.为了比较容易理解,常用失效比例来测定。
        它的表示公式为:

例如:某型号的电容器平均失效率为1%/1000小时时,它的意思是100只电容器使用1000小时,平均有一只失效,失效率为1×10-5 /元件小时。

网友C:
工作失效率λp        工作失效率是元器件在应用环境下的失效率。工作失效率不仅考虑温度与电应力而且还包括质量控制等级、环境应力、应用状态、功能额定值和种类、结构等影响。一般元器件(除集成电路)的失效率模型是λp与其它们一系列修正因子的乘积。

网友A:
失效率。具体数据可查GJB299《电子设备可靠性予计手册》。
     通用失效率λG
      通用失效率是指元器件在某一环境类别中,在通用环境温度和常用工作应力下的失效率。
      在元器件计数可靠性予计中一般使用通用失效率。通用失效率λG可从GJB299《电子设备可靠设计手册》中的5.2节中查找各类元器件在该环境类另下的通用失效率。

网友C:
(1)到货元器件应与合同的供货单位,供货名称、规格、数量、质量等级等相符合
(2)进行外观验收,外观验收应包括:外观有无破损、伤痕、霉点等;标志是否清晰、牢固;出厂日期是否超期;质量文件是否完备,包装是否符合要求
(3)进行常温电参数测试
(4)按规定进行环境试验及高低温试验
(5)恢复包装出示检验合格凭证
(6)“七专”元器件验收按规定执行

网友D:
说的好详细啊,不过感觉没啥实际用处。(๑• . •๑)

网友E:
确实是很理论性的东西,真正按照它来做太花费时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