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A0515-2W2R给DAC供电时输出电压不对

楼主(2015-11-24):
我用的是A0515_2W2R的5v转+-15v的DCDC模块,单独模块测试时,正常输出,但是我把正负极接在AD5754R的正负供电电源接口时就发现输出完全不对,正极6v左右,负极-2.2v左右,输入端是电脑usb电源供电的,是在4.9v左右。此外模块发热十分严重。模块输入端和正负输出端都加了104和106的滤波电容,其余没有外接,AD5754R是完全按照ADI评估板的电路图来接的。

网友A:
联系一下金升阳的FAE

楼主:
那个器件是坏的。。。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器件是坏的。。。郁闷

:L 应该没有输出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输出才对的。

换了个就好了,只能理解为坏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