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电机驱动

楼主(2015-11-24):
正在做飞思卡尔,小白一个。画mos管电机驱动PCB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mos管的驱动芯片IR2104能走的电流是0.35A,但是mos管的全桥驱动走过的电流很大,这里的mos管是当做大电流开关用了吗?还有我想通过功率来看看我的电机驱动板的线宽该定为多少?怎么算功率?核心问题就是该怎么算功率。。。。。。

网友A:
支持一下新人
mos管的驱动芯片IR2104能走的电流是0.35A,但是mos管的全桥驱动走过的电流很大,这里的mos管是当做大电流开关用了吗?
是的,大电流开关。如果是单个 MOS 管,IR2104 肯定是应付的。如果多管并联,那就难说了,你可以考虑使用更大电流的器件,如IR2110, 或者用增加驱动电流的电路来实现匹配

还有我想通过功率来看看我的电机驱动板的线宽该定为多少?怎么算功率?
这个问题不好讲,其实线宽只跟通过的电流和发热有关,所以线宽根据电流来选择。网上有线宽与通流能力/ 温升对照表,你可以去搜一下这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