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电路仿真软件LTSpice IV中TVS管模型参数问题

楼主(2015-11-24):
       最近在使用LTSpice IV仿真,看到一个TVS管的参数如下:
.model SMBJ24CA D(Ron=.65 Roff=50Meg Vfwd=25 epsilon=6 Vrev=25 revepsilon=6 Vpk=24 mfg=Littlefuse type=TVS)
请问以下的二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
epsilon=6
revepsilon=6

网友A:
可以去看一下  k-ε模型的介绍
epsilon是耗散率

网友A: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楼主参照找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楼主参照找下资料

谢谢!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些资料。明白了一些,至少知道这个参数对我的应用没多大影响。

k-ε模型中的K和ε物理意义
K是紊流脉动动能(J), ε 是紊流脉动动能的耗散率(%)

K 越大表明湍流脉动长度和时间尺度越大, ε 越大意味着湍流脉动长度和时间尺度越小,它们是两个量制约着湍流脉动。
但是由于湍流脉动的尺度范围很大,计算的实际问题可能并不会如上所说的那样存在一个确切的正比和反比的关系。在多尺度湍流模式中,湍流由各种尺度的涡动结构组成,大涡携带并传递能量,小涡则将能量耗散为内能。
在入口界面上设置的K和湍动能尺度对计算的结果影响大
至于k是怎么设定see fluent manual "turbulence modelling"
作一个简单的平板间充分发展的湍流流动,基于k-e模型。

确定压力梯度有两种方案,一是给定压力梯度,二是对速度采用周期边界条件,压力不管!
k-epsiloin湍流模型参数设置:
k-动能能量;epsilon-耗散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