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进入isp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5-11-24):
lpc1768  上电时  因为p2.10管脚被使用 且拉低  导致芯片进入isp模式 有什么好方法不进入isp模式么  图中所示判断溢出标志位 在哪里怎么设置啊

网友A:
这个应该很难避免,除非你不用p2.10,或者在p2.10上加个电容,让上电过程中p2.10仍然保持高电平,等启动完成后恢复到低,但需要测试对原来使用是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