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分享时刻,分享我最新一代iCore3 ARM+FPGA 核心板原理图及代码

楼主(2015-11-24):
iCore系列核心板迄今为止已经发布三代了,前两代的核心板都能在本论坛找到共享的资料;第三代刚做出来,第一时间拿出来跟坛友分享!

第三代 iCore(即iCore3)新增了诸多特性,其设计思路以满足大部分应用为目的,不一味追求性能、资源多。

此次共享的目的是为大家提供一种设计思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请高手、老手勿拍砖!

======================================================================

1、仍然采用经典的 ARM+FPGA 结构,两者采用 FSMC 总线相连;

2、红色沉金四层板, 尺寸为 10.16 X 9 cm;

3、ARM 升级为 176脚M4芯片(STM32F407IGT6)性能更强,引脚更多;

4、FPGA采用第四代Cyclone EP4CE10F17C8N, 256脚BGA封装,

5、ARM外扩引脚达  68 个;采用标准2.54排针引出;

6、FPGA 外扩引脚达 105个;采用标准2.54排针引出;

7、内置高速USB OTG 接口,作为Device通信速度逼近40M字节/秒;且可以读U盘;

8、内置100M以太网电路;

9、内置USB转 UART 接口,可做调试后台用;

10、可通过排针供电(5V电源),可通过USB接口直接供电;

11、FPGA 支持PS配置模式,可通过 arm配置 FPGA,提供基于以太网、基于U盘、基于TF 卡的FPGA配置例程;

12、内置双有源晶振, USB物理层、USB转uart、以太网芯片、ARM、FPGA 等主要芯片均采用有源晶振,保证工作可靠;

13、内置两个按键,分别连接于ARM 和 FPGA ;

14、内置两颗三色LED用作指示;分别接于 ARM  和 FPGA上;

15、内置SDIO接口的 TF 卡座;;

16、内置高端电流检测电路及电压监控电路,可实时监测核心板电流、电压,更实用。
======================================================================

为了满足高速数据传输,板子内置了高速USB电路,实测速度接近 40MByte/秒;以太网电路使用外置SPI 接口W5500(由于资源冲突没用内置的mac);实测速度 2.8MByte/秒,也可以满足大部分应用要求。

原理图在此:

DEMO 例子在此:

DEMO 说明: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DEMO例子截图:

更多有用的示例代码近期发布,请大家关注。

若有网友需要,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4229438677

网友A:
第三代 iCore(即iCore3)新增了诸多特性,其设计思路以满足大部分应用为目的,不一味追求性能、资源多。楼主这个ICORE 到底是干啥用的,就是一个STM32F407的开发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代 iCore(即iCore3)新增了诸多特性,其设计思路以满足大部分应用为目的,不一味追求性能、资源多。楼 ...

定位为工业控制核心板,可以满足一些单纯用stm32完不成的东西,如高速、并行数据采集,多路运动控制等领域。此板子不是开发板,初学者不建议选择,难度有点大

楼主:
逐步会提供很多例子。

网友B(2017-09-11):
不是已经有最新的双核开发板了吗

网友B:
stm32f7处理器的开发板。

网友C(2022-12-06):
我还有这个板子呢,就是资料不全了。

网友D(2024-10-11):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E: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F: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G: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H: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I: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J: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K: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