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iPhone Lightning 基座音箱

楼主(2015-11-24):
新唐 iPhone Lightning 基座音箱设计方案接口功能完整,采用独家音质处理与专利演算技术,带给消费者绝佳的音乐盛宴。

此方案系统主控採用新唐科技 ARM® Cortex®-M0 NUC123 系列。支持 Apple 最新 Lightning 接口且兼容 30pin 接口;支持 Apple 最新的通信协议 (iAP2&iAP1) ;符合 Apple 对基座数字音响带双接口 (Lightning 与 30PIN) 的设计要求。

方案应用:基座数字音响,Lightning 耳机,iPhone 手机游戏摇杆,USB 音响及 Apple 周边产品。

系统示意图如下:

楼主:
系統說明
  • NPCA110P 为高品质音效处理芯片,提供一高品质音效处理系统,以世界专利之 WAVES 声音运算技术,将动态范围,立体声像,清晰度,噪声抑制等,在生理声学基础上突破硬体物理极限,扩展发声范围,全面提升音色与音质表现,还原与强化声音应有的魅力。
  • NAU8822 为高效能音讯编解码器 IC ,提供客户一成本相对较低的选项,支持多路数字输入/输出和模似输入/输出,音量调节,耳机驱动, 5段 EQ 等功能。

  • NCT3956 是 USB 切换开关,用于 Lightning 接口设备与旧 30pin 设备的切换,让系统支持更多的 Apple 设备。

  • NAU8823 是 D 类功放芯片,采用 5V 供电,可达 2*3W 立体声功放。

  • NTC3521 是电源开关芯片,具备限流功能,当最大电流超过 2.5A 时,自动切断电源,保护附属装置。

  • NCT3720 是 V3.3 稳压器芯片,提供单片机及数字信号处理误差不大于 2% 的电源供电,大幅提升系统的稳定性。

楼主:
方案特色
新唐科技 ARM® Cortex®-M0 NUC123 系列,主频速度达 72Mhz ,可支持宽工作电压(2.5V~5.5V)及 USB 2.0 全速设备。
本方案能通过苹果的 ATS 测试,可节省客户开发时间、毋须自行编写苹果协议,可快速完成产品开发,推向市场。
本方案支持开发者使用 APP 升级 NUC123 程序,可对成品进行线上更新,避免反厂之时间与成本。
NuMicro® 芯片内建新唐专利之创新之加密及保护机制,保障客户智慧财产权。

相關IC
NUC123LD4AN0
NAU8822
NCT3956
NTC3521
NCT3720S
NAU8223
NPCA110P-M

网友A:
NCT3956 是 USB 切换开关,用于 Lightning 接口设备与旧 30pin 设备的切换,让系统支持更多的 Apple 设备。
NAU8823 是 D 类功放芯片,采用 5V 供电,可达 2*3W 立体声功放。
这个功放也是新唐推出的产品吗?

网友B:
那些蓝牙的音箱的音频无线传输是用的蓝牙芯片传输的吗?本设计的蓝牙接口,采用的什么蓝牙芯片,不知道TI 的CC2540可以吗,我只知道这个传输低速的数据码流是没问题的。

网友:
    蓝牙音箱与WIFI音箱的区别    【引言】      日前在“2013深圳(国际)集成电路创新技术与应用展”同期举办的“智能音响与云音乐技术论坛”上,深圳市半导体行业协会产业分析师周来平指出:“从2012下半年开始,无线蓝牙音箱市场迅速崛起,目前市场月出货量大约在5千万台左右。今年则是WiFi音箱产业元年,中国大陆厂商全年出货量预计在50~100万台左右,全面爆发估计要到2014年。”   技术比较  从安全的角度看,蓝牙一对一的传输私密性更好。WiFi在使用者多的情况下也容易被干扰,音乐同步不稳定,容易丢包。若二者技术优势结合,将解决无线音频对于带宽、能耗、连接方式等难题。  与蓝牙技术相比,WiFi的数据传输率更高,150M传输带宽完全可以满足无损音乐、高清视频传输需求,不存在波形失真及掐头去尾的细节损失,抗干扰性更好,可以搭配素质更高的音频CODEC,获得更佳的音频指标,并且可以穿墙,因此被视为实现高音质无线音乐播放的理想技术。  当然,WiFi也并非十全十美。从安全的角度看,蓝牙一对一的传输私密性更好。WiFi在使用者多的情况下也容易被干扰,音乐同步不稳定,容易丢包。若二者技术优势结合,将解决无线音频对于带宽、能耗、连接方式等难题

网友:
蓝牙一对一的传输私密性更好。WiFi在使用者多的情况下也容易被干扰,音乐同步不稳定,容易丢包。若二者技术优势结合,将解决无线音频对于带宽、能耗、连接方式等难题。然而我觉得作为音频传输,且在有限的距离内,安全应该不是问题,一点对多点的传输我觉得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单向数据,这样在音频领域就可以制造很牛叉的音响环境了。

楼主:
NPCA110P 为高品质音效处理芯片,提供一高品质音效处理系统,以世界专利之 WAVES 声音运算技术,将动态范围,立体声像,清晰度,噪声抑制等,在生理声学基础上突破硬体物理极限,扩展发声范围,全面提升音色与音质表现,还原与强化声音应有的魅力。NAU8822 为高效能音讯编解码器 IC ,提供客户一成本相对较低的选项,支持多路数字输入/输出和模似输入/输出,音量调节,耳机驱动, 5段 EQ 等功能。

网友C:
在提供方案时候为何总是提供苹果的,苹果都是屌丝用的街机,不符合国际标准。

楼主:
WiFi的数据传输率更高,150M传输带宽完全可以满足无损音乐、高清视频传输需求,不存在波形失真及掐头去尾的细节损失,抗干扰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