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DALI 协议照明控制

楼主(2015-11-24):
DALI 协议照明控制

本方案实现采用 DALI (Digital Addressable Lighting Interface) 协议照明控制系统,实现远端控制系统初始化、开灯、关灯和任意调光控制。

DALI 控制主机使用 NuMicro® NUC120 系列芯片,NUC120 系列具备 USB、通讯接口、定时器、输入捕捉功能,从机使用 NuMicro® Mini52 系列芯片,Mini52 系列具备定时器、输入捕捉、存贮、脉宽调制 (PWM) 和模拟数字转换 (ADC) 功能,超工规工作温度范围 (105度),支持 2.5~5.5V 宽电压供电。本方案大幅提升系统抗干扰性、对电源的强适应性,并符合照明对于高温的环境要求。

利用 NUC120 USB 功能与电脑主机实现通讯,通过电脑软件发送命令给 DALI 主机,实现命令发送、解析和传递等功能,利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进行 DALI 命令分析,利用脉宽调制 (PWM) 和模拟数字转换 (ADC) 功能进行调光控制,利用 Data Flash 功能存贮从机信息。

系統示意圖如下:

楼主:
Mini52 從機

充分利用新唐完整资源,利用了 Mini52 的定时器功能完成信号发送、输入捕捉完成信号输入、以 DataFlash 功能完成信息存贮、脉宽调制 (PWM) 和模拟数字转换 (ADC) 功能完成亮度控制。

楼主:
方案特点
  • 新唐科技 ARM® Cortex®-M0 NUC123 系列,主频速度达 72Mhz,可支持宽工作电压 (2.5V~5.5V)及 USB 2.0 全速设备。
  • 利用双线差分进行信号传输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

  • NuMicro® 芯片提供充足外设资源减少外围元件。

  • NuMicro® 晶片內建新唐專利創新之加密與保護機制,保障客戶智慧財產權。

  • 本方案具備高抗靜電、高抗干擾之優勢,高達 HBM 6KV、EFT 4KV。

相关 IC

网友A:
本方案大幅提升系统抗干扰性、对电源的强适应性,并符合照明对于高温的环境要求

网友A:
利用 NUC120 USB 功能与电脑主机实现通讯,通过电脑软件发送命令给 DALI 主机,实现命令发送、解析和传递等功能,利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进行 DALI 命令分析,利用脉宽调制 (PWM) 和模拟数字转换 (ADC) 功能进行调光控制,利用 Data Flash 功能存贮从机信息。

网友B:
DALI灯光控制系统采用当今最为先进的DALI控制系统实施组网控制。电子镇流器和控制器之间利用信号线连接,布线极为方便。 可以控制开、关,调节亮度(1%-100%范围)。采用可调光电子镇流器,设定不同时段采用不同亮度,任务按照设定每天自动执行。合理配置可节省50%甚至更多的能源。 控制方法多样,可以选择触控面板控制,电脑集中控制,遥控器控制以及人体感应、光线自动感应控制等等。 系统提供每盏灯的控制、群组控制、定时任务、系统运行状态报告、镇流器(灯具)工作状态报告。

网友B:
DALI调光智能照明控制系统介绍:
1、DALI灯光控制系统采用当今最先进的DALI控制系统失施组网控制。电源和控制器之间利用信号线连接,布线极为方便。
2、DALI控制系统可以控制各个产品独立运行,即使网络控制系统各个部件出现错误,也不会影响灯光正常工作,容错率低,故障率极低
3、可以控制开关(1%-100%范围),设定不同时段不同亮度,任务按照设定每天自动执行,合理配置可节省50%甚至更多的资源。
4、控制方法多样,可选择墙壁手工控制,电脑集中控制,遥控控制以及人体感应、光线自动感应控制等等。
5、系统提供每盏灯的控制,群组控制,定时任务,系统运行状态报告,电源(灯具)工作状态报告。

网友B:
Digital Addressable Lighting Interface
)协议是国际标准的灯光调光控制协议,该协议复杂,难度大,标准中已列出的协议共了200多条,对不同的灯具也制定有几十条扩展协议,而且标准中还要求实现各种参数和算法,如自动分配地址,
FadeTime/FadeRate,
对数调光曲线等。目前几乎没有具有DALI的通信接口并具有解码功能的CPU
。为了帮助企业加速开发DALI协议调光器,免去编写复杂的DALI的烦恼,这里采用ST(意法半导体)高性能CPU,
出厂前已烧写入DALI的解码固件,
可直接应用于DALI解码电路中,而且采用单芯片实现多通道地址输出,为企业节约更多的成本。
所以,产品总归有一个周期的,
DALI协议调光还没有真正被市场所接纳,你现在做的话,是处在产品的初期,好处是做的人少,竞争小,但是前景很好。缺点是,产品认知度差,你推广起来要很大难度,不过只要你上手了,你会发展的很好。

网友C:
Digital Addressable Lighting Interface)协议是国际标准的灯光调光控制协议,该协议复杂,难度大,标准中已列出的协议共了200多条,对不同的灯具也制定有几十条扩展协议,而且标准中还要求实现各种参数和算法,如自动分配地址,
FadeTime/FadeRate。原来是个新兴的东西,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D(2016-01-26):
引用 网友B:
Digital Addressable Lighting Interface
)协议是国际标准的灯光调光控制协议,该协议复杂,难度大,标准 ...

你的联系方式有吗?

网友A:
这个协议是国际标准的灯光调光控制协议,该协议复杂,难度大,标准中已列出的协议共了200多条,对不同的灯具也制定有几十条扩展协议,而且标准中还要求实现各种参数和算法

楼主:
通过电脑软件发送命令给 DALI 主机,实现命令发送、解析和传递等功能,利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进行 DALI 命令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igital Addressable Lighting Interface
)协议是国际标准的灯光调光控制协议,该协议复杂,难度大,标准 ...

需要你的DALI解码芯片,我的QQ466979228;或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E:
新兴的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F:
做这一套大概多少钱,我自己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G:
这套方案是开源的吗,能不能做个简单的demo玩玩

楼主:
协议是开源的,跟SPI,IIC。UART是一样一样的,按照这套协议设计电路和程序就行了

网友B:
脉宽调制 (PWM) 和模拟数字转换 (ADC) 功能进行调光控制,利用 Data Flash 功能存贮从机信息。

网友B:
通过电脑软件发送命令给 DALI 主机,实现命令发送、解析和传递等功能,利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进行 DALI 命令分析,利用脉宽调制 (PWM) 和模拟数字转换 (ADC) 功能进行调光控制,利用 Data Flash 功能存贮从机信息。

楼主:
为了帮助企业加速开发DALI协议调光器,免去编写复杂的DALI的烦恼,这里采用ST(意法半导体)高性能CPU,
出厂前已烧写入DALI的解码固件,
可直接应用于DALI解码电路中,而且采用单芯片实现多通道地址输出,为企业节约更多的成本。

网友:
利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进行 DALI 命令分析,利用脉宽调制 (PWM) 和模拟数字转换 (ADC) 功能进行调光控制,利用 Data Flash 功能存贮从机信息。

网友H:
这个方案用的家庭环境中很不错啊

网友I:
利用脉宽调制 (PWM) 和模拟数字转换 (ADC) 功能进行调光控制,利用 Data Flash 功能存贮从机信息。

网友I:
DALI协议调光还没有真正被市场所接纳,你现在做的话,是处在产品的初期,好处是做的人少,竞争小,但是前景很好。缺点是,产品认知度差,你推广起来要很大难度,不过只要你上手了,你会发展的很好。

网友J:
请问哪里有专门讨论DALI协议的论坛或者板块吗?

楼主(2016-03-08):
这个就是个协议,不是需要每个协议都来个板块讨论的,就好比串口,SPI,等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