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LED 显示屏方案

楼主(2015-11-24):
LED显示屏具备低成本、低耗能、容易安装、容易操作等优点,因此被广泛的使用在商场、店家、机关单位、展览、车站等场所。新唐科技所推出的 LED 显示屏参考设计,提供客户快速导入具成本优势的 LED 显示屏控制板。

此次推出参考设计方案,有NUC472以太网方案,以及 M452 精简型方案。NUC472以太网方案可通过Ethernet、USB、Bluetooth更换显示屏字幕,支持单色LED达80K点,双色LED达40K点,系统方块图如下:

楼主:
M452精简型方案可透过USB、Bluetooth更换显示屏字幕,支持单色LED达32K点,双色LED达16K点,系统方块图如下:

两方案亦支持以RTC定时更换显示屏功能。Bluetooth可透过手机、计算机,远程更换显示内容,新唐亦提供 Android 版本 App 以供参考。

楼主:
方案特点
新唐 NuMicro ARM Cortex-M4 系列,可支持宽工作电压2.2~5.5V,可节省LDO及两个74245芯片,降低BOM成本及电路复杂度。
支持 USB Full Speed 2.0 更新LED显示内容。
支持SPI接口控制LED板, 最高速可控制62片双色16K点, SPI支持PDMA功能, 可省下大量的CPU运行时间。
支持独立电源Calendar RTC, 当主计算机断电时,RTC仍然可以记录时间正常工作。
支持SPI Flash功能,SPI 可支持PDMA功能,加速SPI Flash的读写并减少CPU介入, 可省下大量的CPU运行时间。
支持UART打印信息功能, M452 UART FIFO有 16个字节, 具备高速收送数据的能力,且非常适合透过UART进行除错。
NuMicro特有加密及程序保护,保障程序不被盗取。
相关 IC
NUC472VG8AE
M452RG6AE

网友A:
六爪机器人

此方案以新唐M0518系列实作六爪机器人,可结合教学、科学研究、娱乐以及各类竞赛等用途。此款六爪机器人共有六根爪子,每根爪子有3个关节,共有18个自由度,可以完成前进、后退、左右移动、转弯、跳舞等等各式各样的动作。前方还拥有一具夹持器,可以进行张合、夹持物品的功能。

此方案使用20路PWM控制伺服马达。其中18路PWM用于控制机器人的6根爪子,每根爪子具有3个伺服马达。调整PWM输出的占空比,我们可以控制伺服马达转动的角度,就能够操作机器人做出各种的动作。另外2路PWM用于控制机器人前方的夹持器,可以操作夹持器的张合。

M0518总共具有24路PWM,在机器人的动作控制上使用了20路PWM,还有4路PWM可以实现其他功能。其中的2路PWM用于发送以及捕捉红外线讯号,以PWM仿真IrDA编码输出,并以另外一组PWM捕捉输入。当前方具有障碍物,障碍物会反射红外线讯号,再确认接收的讯号是否与发出的编码相同,就可以探查前方是否具有障碍物,如果有障碍物就令机器人后退,避免撞上。

另外2路PWM用来控制LED以及蜂鸣器。藉由控制PWM的占空比调整LED的亮度;调整PWM的输出频率,也可以调整蜂鸣器的音频,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

此方案具有电池电量侦测的功能,藉由ADC转换电池电压,能够做到电池的电量侦测。当ADC侦测的电压值低于设立的界线,就让蜂鸣器响起,提醒操作者电池电量过低。

机器人的通讯方面,使用UART连接蓝芽模块。利用撰写好的手机APP,当完成蓝芽配对后,就能够透过智慧手机或者平板,操作六爪机器人。

网友A:
方案特点
  • 新唐 NuMicro ARM Cortex-M0 系列,可支持宽工作电压2.5~5.5V。
  • 支持24路16位PWM输出或是捕捉输入,频率最高可以达到100MHz。
  • 支持6组UART可以和24路PWM同时使用,FIFO深度16 bytes。
  • 高速12-bit ADC,达1MSPS。
  • 内建22.1184MHz高速时钟源,精度达1% (25 ℃,Vdd 5V)。
  • LQFP64 封装支持最多56根GPIO管脚。
  • NuMicro特有加密及程序保护,保障程序不被盗取。
相关 IC

网友A:
参考设计资料
下载
Software Tool and Source Code
Schematic and PCB / Layout Gerber
User / Design Guides

网友B:
你好,LED的设计资料能发我么,谢谢。187069969@qq.com .

网友C:
有没有原理图democode之类的啊

网友D:
这种LED就是那种大屏幕的吗

网友E:
这个LED显示的方案就是普通的七段数码管吗

楼主(2015-12-28):
此方案使用20路PWM控制伺服马达。其中18路PWM用于控制机器人的6根爪子,每根爪子具有3个伺服马达。这也是PWM多的好处

网友F:
74595的主要优点是具有数据存储寄存器,在移位的过程中,输出端的数据可以保持不变。这在串行速度慢的场合很有用处,数码管没有闪烁感。

楼主:
机器人的通讯方面,使用UART连接蓝芽模块。利用撰写好的手机APP,当完成蓝芽配对后,就能够透过智慧手机或者平板,操作六爪机器人

网友F:
NUC472以太网方案可通过Ethernet、USB、Bluetooth更换显示屏字幕,支持单色LED达80K点,双色LED达40K点

网友G:
支持SPI接口控制LED板, 最高速可控制62片双色16K点, SPI支持PDMA功能, 可省下大量的CPU运行时间

网友H:
请问,有没有USB键盘方案啊,想学习一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