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智能家居 – 智能插座

楼主(2015-11-24):
近几年智能家居意识逐渐抬头,衍生相当多的智能型设备,而这些智能家电设备最终都需要主控的插座来控制,而目前常见的无线设备为Wi-Fi, Bluetooth, Zigbee等,故此方案将以家中最常见的Wi-Fi来实现无线控制,透过手机中APP来做插座开关的控制与定时日程等功能,还具有各个插座的UI管理来定义设备。

Nuvoton Nano112 基于极佳的功耗规格(运行模式150uA/MHz, 掉电模式0.65uA)适用于许多智能家居设备,同时具有LCD驱动用于显示插座的相关讯息(设备耗电流、电压调变量值),搭配手机APP以Wi-Fi等无线模块实现各设备的远程控制与排程管理。

常见的Wi-Fi模块可透过UART或SPI接口来实现,且使用PWM捕捉功能量测接收红外线,以及用GPIO控制相关的指示灯显示,以上都可以通过具有超低待机功耗且富含许多外设,同时带有LCD驱动能力的Nano112来实现。

楼主:
方案特点
超低运行与掉电模式功耗(150uA/MHz, 0.65uA)
支持LCD 驱动 (4x36, 6x34)
Wi-Fi 远程控制、红外线遥控
各插座耗电流显示
各插座设备电压调整
支持定时功能与日程管理APP
支持插座用途UI管理
相关 IC
Nano112
Current Sensor
IR Sensor
Wi-Fi module

网友A:
四轴飞行器

此套件包含了飞控主板、摇控手柄、2.4G RF module、分电板外加 Nu-Link-Me 仿真器,使用新唐 ARM®  Cortex®-M4 开发板;本套件拥有完整姿态运算数据库 (AHRS Library) ,让玩家简易上手,不须钻研传感器姿态运算的数学问题,更容易专注于飞行控制以及飞行应用的开发。搭配机架、电变、马达、螺旋桨及背载锂电池即可自由飞行。

本套件支持失控保护(自动降落),支持定高(气压计)及无头模式(电子罗盘),可使用 2.4G 专用遥控模块或是市售通用发射机接收机,且提供使用者依照各式大小轴距机架进而自行调适飞行姿态PID(Proportional Integrative Derivative) 及校准传感器。

新唐 ARM® Cortex®-M4 微控器,支持高速 ESC (400Hz) 且自行开发 10轴传感器运算,传感器更新率达 500Hz,可实时控制飞机姿态,不会产生延迟。

系统示意图如下:

网友A:
方案特点
一站解决:本套件含 Cortex®-M4 为核心的主控板和 2.4G 无线传输遥控板,装机、上电后无需设定。
独家数据库:提供完整姿态运算数据库 (AHRS Library) ,玩家可以快速自行设定。
弹性尺寸:默认支持的套件配置 (250mm) 外,玩家也可自行挑选大轴距 (450mm) 机架与电机,自行调整飞控板PID,即可驾驭不同配置的飞行器。
相关 IC
M452
N79E814

网友:
这个图,右边的都可以理解,左边的电源控制的这个,就是通过IO控制灯泡开关的,怎么还调压?耗电检测这个应该是通过手机查看耗电功率的。那么电压调变是调整亮度的?这个应该PWM最好的效果吧。

网友B:
红外的容易被挡住,目前好多是用无线电的比较多,我家用的水晶灯用的就是无线电。不怕阻挡。

网友:
智能插座满足了一些非智能的产品变的具备定时器或遥控开关的功能,这样比如电饭煲不带定时器,安装了这个,就可以晚上把米淘洗干净放进去,快睡醒了,用手机遥控启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C:
这个智能插座要是断电了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智能插座要是断电了怎么办呢?

断电了就没法工作了,断电了你家也就没有WIFI了,因此也没法上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断电了就没法工作了,断电了你家也就没有WIFI了,因此也没法上网了。

如果断不断电都能控制就好了

网友D:
智能家居发展是方向还是智能车是方向呢

网友E(2015-12-29):
引用 楼主:
断电了就没法工作了,断电了你家也就没有WIFI了,因此也没法上网了。

那你就要考虑弄RTC,不怕中间断电,如果一直断电,再同时没煤气,再同时外面外买,再同时外面没吃的,那你回乡下上山砍柴了

楼主:
Cortex®-M4 微控器,支持高速 ESC (400Hz) 且自行开发 10轴传感器运算,传感器更新率达 500Hz,可实时控制飞机姿态,不会产生延迟

网友:
常见的Wi-Fi模块可透过UART或SPI接口来实现,且使用PWM捕捉功能量测接收红外线,以及用GPIO控制相关的指示灯显示,以上都可以通过具有超低待机功耗且富含许多外设,同时带有LCD驱动能力的Nano112来实现。

楼主:
新唐 ARM® Cortex®-M4 微控器,支持高速 ESC (400Hz) 且自行开发 10轴传感器运算,传感器更新率达 500Hz,可实时控制飞机姿态,不会产生延迟

网友F:
支持失控保护(自动降落),支持定高(气压计)及无头模式(电子罗盘),可使用 2.4G 专用遥控模块或是市售通用发射机接收机,且提供使用者依照各式大小轴距机架进而自行调适飞行姿态PID(Proportional Integrative Derivative) 及校准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