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模块W5100和LAN8720哪种好

楼主(2015-11-24):
刚接触以太网模块,想知道由W5100和LAN8720控制的哪种以太网模块比较好用,分别有什么区别

楼主:
想用MSP430F5438A连接用,哪种可以

网友A:
最大的区别就是芯片不同

网友A:
所以价格不同,ic的性能不同等等

网友B:
相比来讲,DM9051会更有优势。价位性能都比那两颗好,那两颗有点老了。

网友C:
根据你的实际需求决定。选哪个都可以的。

网友D:
在功能差不多的情况下,选择最便宜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用MSP430F5438A连接用,哪种可以

只要接口合适,哪种都可以用的,可以考虑方便采购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相比来讲,DM9051会更有优势。价位性能都比那两颗好,那两颗有点老了。

我反而觉得,老芯片稳定,用的人多,资料神马的都好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功能差不多的情况下,选择最便宜的。

选择最方便采购的。当然这个也是要看量了。

网友F:
5100比较常用。

网友F:
而且网上的使用操作比较多的。

网友F:
W5100这个行。

网友F:
LAN8720没用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在功能差不多的情况下,选择最便宜的。

同意,每一点成本都很重要。

网友H:
W5100应该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