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IAR自带的延时函数问题

楼主(2015-11-24):
IAR自带延时函数是不是会导致某些I/O失灵,#define delay_nus(us)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us*12.000))
#define delay_nms(ms) __delay_cycles( (unsigned long)(ms) *(unsigned long)(12000.0) )我用这个写时,控制PC1口好使,控制PC0口就会出错,但换定时器延时时就都能用,不知到是什么原因,大伙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程序中延时函数一般比较短,比如为了跟传感器时序同步需要使用,如果是长到秒级,或更长如分级的长时间延时,肯定用中断方式好。

楼主(2015-12-24):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延时函数一般比较短,比如为了跟传感器时序同步需要使用,如果是长到秒级,或更长如分级的长时间延时 ...

原因找到了,PC0被我配置成了上拉输入,改成默认输出就行了,虽然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另外这个程序需要精确到us级别的延时,用定时器的话也试过,但测过波形,误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