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_Tiny_120开发板 USB例程烧进去没反应

楼主(2015-11-24):
请教!NU_Tiny_120开发板 IAR烧入BSP中标准USBD_HID_Transfer程序,
断开仿真器,开发板另一端USB接电脑。
计算机没有响应新设备或者未知设备。
USBD_HID_Keyboard也不行。例程中PWM可以测到波形。
请教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或者USB作为从HID输入设备还需要什么触发、设置?

网友A:
楼主看一下实验板的USB旁边有个"D1"有沒有元件.
沒有的话要自己焊个SS24, USB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一下实验板的USB旁边有个"D1"有沒有元件.
沒有的话要自己焊个SS24, USB才能使用. ...

谢谢!楼上,板上有器件的。今天示波器没测到晶振,以下语句请高手指点。
原语句:正常
    /* Enable Xtal 12M */
    CLK_PWRCON_bit.XTL12M_EN = 1;
库中语句: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void CLK_EnableXtalRC(uint32_t u32ClkMask)
{
    CLK->PWRCON |= u32ClkMask;
}
#define CLK_PWRCON_XTL12M_EN_Pos             0
#define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1ul << CLK_PWRCON_XTL12M_EN_Pos)

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板上有器件的。今天示波器没测到晶振,以下语句请高手指点。
原语句:正常
    /* Enable Xt ...

示波器没测到晶振,点两个LED试试。能亮说明振起来了

网友C:
例程是肯定可以,看看你硬件的问题吧。仔细阅读板子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