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照片级别3D-PCB

楼主(2015-11-24):
PCB, pc, AC, lol, AN

谢谢大家观赏:handshake,想看高清请点击看大图:lol

漂亮

网友A:
这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啊

网友B:
我们板子的3D图:用什么软件不要紧,关键是能生成可以识别的.step格式的文件,当然了必须具备一定的机械知识啊。

网友C:
请教这么漂亮的3D是什么软件做的,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啊

AD转step文件用SW渲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么漂亮的3D是什么软件做的,怎么做?

AD转step文件用SW渲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板子的3D图:用什么软件不要紧,关键是能生成可以识别的.step格式的文件,当然了必须具备一定的机械知 ...

嗯,对头:handshake。。。。。。。。。

网友D:
我去。。。 这么牛

网友E:
我最好奇的是弄3D器件库的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们板子的3D图:用什么软件不要紧,关键是能生成可以识别的.step格式的文件,当然了必须具备一定的机械知 ...

cadence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好奇的是弄3D器件库的意义

意义在于查看整体结构效果。当然不一定要用。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转step文件用SW渲染

厉害!!

网友G:
自个玩玩还行,公司里面基本用不上

网友H:
这个相当的有用,可以排除前期设计的潜在的一些问题,如果3D模型做的比较精确的话

结构设计在功率电路设计上是重中之重

网友I:
只能用  好漂亮 来形容了

网友J:
LZ,真厉害!如果能出个教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最好奇的是弄3D器件库的意义

等你的产品对空间要求非常高时就知道3D的意义了。就像手机的PCB一样。讲究的就是机械设计水平。

网友B:
不是的。是altium designer 的风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转step文件用SW渲染

和我想的一样。但是从SW做芯片管脚或许会更容易一点。

网友K:
跟真的似得,

网友L:
做的真的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相当的有用,可以排除前期设计的潜在的一些问题,如果3D模型做的比较精确的话

结构设计在功率电路设计 ...

呵呵。对打线路板前就出装配效果图还是有点用处的。我的零件都是按1:1绘制: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能用  好漂亮 来形容了

见笑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真厉害!如果能出个教程就好了

关于这个教程度娘早就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的产品对空间要求非常高时就知道3D的意义了。就像手机的PCB一样。讲究的就是机械设计水平。 ...

嗯,就是先出效果图,要的就是直观效果。还是有点用的: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就是先出效果图,要的就是直观效果。还是有点用的

可以再举个例子。想手机的耳机和充电插孔,如果不事先做好3D视图来比对一下的话,怎么保证对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意思是ad 导出step整个班子的step,然后用SW渲染?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举个例子。想手机的耳机和充电插孔,如果不事先做好3D视图来比对一下的话,怎么保证对准呢。 ...

那是。3D装配对PCB对外壳都很有用的:)

网友M:
怎么导出整个板子的step格式,那个版本的软件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怎么导出整个板子的step格式,那个版本的软件能做到?

AD9.4OK,另存为step格式。SW最好读懂这个格式

网友M:
引用 楼主:
AD9.4OK,另存为step格式。SW最好读懂这个格式

哦哦哦,我知道了,是另存为step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哦哦哦,我知道了,是另存为step格式的。

嗯。对头哈。。记得安装这个东东奥solidworks,我安装solidworks12版本

网友M:
引用 楼主:
嗯。对头哈。。记得安装这个东东奥solidworks,我安装solidworks12版本 ...

至于这个SW,我觉得12以上版本都可以吧

网友N:
AD转step文件用SW渲染。编辑时很吃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N:
AD转step文件用SW渲染。编辑时很吃内存。。。。

嗯,电脑配置要求比较高哈:)

楼主:
最近都没怎么画了。搞PLC编程去了:lol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是altium designer 的风格。

AD的风格咋这么丑?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怎么导出整个板子的step格式,那个版本的软件能做到?

altium 系列的基本都可以的。能识别就能导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AD的风格咋这么丑?

这和做的3D器件有关系。没有用SW渲染颜色看起来当然不好看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altium 系列的基本都可以的。能识别就能导出。

恩恩,知道了,以前还真没留意过,另存为可以存成step格式的。昨晚看了一下,还真的是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恩恩,知道了,以前还真没留意过,另存为可以存成step格式的。昨晚看了一下,还真的是可以。 ...

但是这个是建立在你把每个器件的3D模型都做出来形成器件库。不然整体导出step格式的意义不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个是建立在你把每个器件的3D模型都做出来形成器件库。不然整体导出step格式的意义不大。 ...

恩恩,是的,我明白的。对个光板用sw渲染半天也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O:
受教了,以前只是在AD中用3D方式看下板子就行了。没想到还能这么处理

网友P:
小母牛倒立

网友Q:
引用 网友E:
我最好奇的是弄3D器件库的意义

有些PCB元件的高度啥的 对结构都是有影响的。画板的时候导入结构件,元件是3D封装的,帮助非常大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B:
altium 系列的基本都可以的。能识别就能导出。

我用的AD15可以的

网友B:
我的也是AD15,正版的

网友R:
不错,渲染的很漂亮,我一般都是直接3D,然后给结构,查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些PCB元件的高度啥的 对结构都是有影响的。画板的时候导入结构件,元件是3D封装的,帮助非常大的! ...

嗯,前提要有一个标准的3D库。:)

网友S:
我基本不弄3d的。。干啥什么作用,?

网友T:
确实给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等你的产品对空间要求非常高时就知道3D的意义了。就像手机的PCB一样。讲究的就是机械设计水平。 ...

原来是这样子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Q:
有些PCB元件的高度啥的 对结构都是有影响的。画板的时候导入结构件,元件是3D封装的,帮助非常大的! ...

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意义在于查看整体结构效果。当然不一定要用。呵呵

网友U:
漂亮,以后我不敢完3D了,看了楼主这个,对我的打击过大:lol

楼主:
引用 网友U:
漂亮,以后我不敢完3D了,看了楼主这个,对我的打击过大

这个让你见笑了

网友V:
这个需要3d元件库?

网友W:
能不能共享下楼主的3D元件库

网友X(2017-06-25):
你好,我使用AD16试过导出为STEP和在legecy 3D mode中导出STEP,前者没有焊盘过孔和线路。后者都有,但是过孔几百个全都在中心一个点上,不在原本位置,请问你具体是怎么导出才能使得过孔位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