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 Tool在Jumping to OS image一直重启,参考的i.MX6Q SDB的板子

楼主(2015-11-25):
参考的官方SDB的板子. DDR与官方一样. NorFlash 的SPI总线做了更改. 使用 MFG Tool 烧录时一直重启. 有时会停在Jumping to OS image . 请问怎么解决, 求大神指点.

楼主:
会一直重复烧录. 到jumping to OS image  . 一直循环.

下面是log
DLL version: 2.2.2
Wednesday, November 25, 2015 00:11:06   Start new logging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MxHidDevice[01070988]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D:\Desktop\Mfgtools-Rel-13.01.00_ER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boot-mx6q-sabresd.bin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D:\Desktop\Mfgtools-Rel-13.01.00_ER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Image, address is 0x108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D:\Desktop\Mfgtools-Rel-13.01.00_ER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 is 0x10C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Jump[WndIndex:0]
ModuleID[2] LevelID[10]: *********MxHidDevice[01070988] Jump to Ramkernel successfull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state command has been finished and the last command is successful,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ID_0054#5&2d41f132&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ID_0054#5&2d41f132&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ID_0054\5&2D41F132&0&1,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ID_0054\5&2D41F132&0&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Find the device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6-Port: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Remo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remove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DEVICE_REMOVAL_EVT, hDevCanDeleteEvent has been set
ModuleID[2] LevelID[10]: delete MxHidDevice[01070988]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5A2&ID_0054#5&2d41f132&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5A2&ID_0054#5&2d41f132&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5a2&pid_0054#6&16eb181&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MxHidDevice[01070A2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ID_0054\5&2D41F132&0&1,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ID_0054\5&2D41F132&0&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Find the device, Port: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AddUsbDevice() successful USB#VID_15A2&ID_0054#5&2D41F132&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add to current list, retry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6-Port: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Arri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Arri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arrive1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D:\Desktop\Mfgtools-Rel-13.01.00_ER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boot-mx6q-sabresd.bin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D:\Desktop\Mfgtools-Rel-13.01.00_ER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Image, address is 0x108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D:\Desktop\Mfgtools-Rel-13.01.00_ER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 is 0x10C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Jump[WndIndex:0]
ModuleID[2] LevelID[10]: *********MxHidDevice[01070A20] Jump to Ramkernel successfull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state command has been finished and the last command is successful,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EVENT_KILL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OnMsgExceptionEvent() - KillExceptionHandlerThread
ModuleID[2] LevelID[10]: Exception Handler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 delete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delete MxHidDevice[01070A2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closed

楼主:
有人遇见过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板子设计和开发板设计是NorFlash 的SPI总线做了更改,其他都一样么?还是有哪些改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一直重复烧录. 到jumping to OS image  . 一直循环.

能说一下具体的改动在什么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板子设计和开发板设计是NorFlash 的SPI总线做了更改,其他都一样么?还是有哪些改动呢 ...

DDR EMMC PMIC和官方是一模一样的. 其他地方也大体相同.
SPI 这块是把官方的KEY_COL0、KEY_ROW0、KEY_COL1 、KEY_ROW1改到了EIM_D16-19. 重启的时候看起来是电突然断了,连接PMIC的LED会闪一下。 包括PMIC之前的5V电压上的LED也会闪一下。

请问和BOOTMODE 、BOOTCFG 这些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一下具体的改动在什么地方吗

SPI 这块是把官方的KEY_COL0、KEY_ROW0、KEY_COL1 、KEY_ROW1改到了EIM_D16-19.
其他地方也没做改动

楼主:
U-Boot 2009.08-dirty (Dec 05 2013 - 15:40:26)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5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1
Temperature:   23 C, calibration data 0x5784cc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5 [POR ]
Boot Device: NOR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10800000 ...
   Image Name:   Linux-3.0.35-gae4624f-dirty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164072 Bytes =  3 MB
   Load Address: 10008000
   Entry Point:  1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Legacy Image at 10c00000 ...
   Image Name:   uboot initramfs rootfs
   Image Type:   ARM Linux RAMDisk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4537478 Bytes =  4.3 M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3.0.35-gae4624f-dirty (myzr@myzr) (gcc version 4.6.2 20110630 (prerelease) (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 #1 SMP PREEMPT Thu Dec 5 16:00:52 CST 2013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Freescale i.MX 6Quad/DualLite/Solo Sabre-SD Board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CPU identified as i.MX6Q, unknown revision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8c008000 s5184 r8192 d15296 u3276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27328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rdinit=/linuxrc enable_wait_mode=off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Memory: 640MB 256MB = 896MB total
Memory: 897628k/897628k available, 150948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4600000 - 0xffe00000   ( 184 MB)
    vmalloc : 0xc0800000 - 0xf2000000   ( 792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c0000000   (1024 MB)
    pkmap   : 0x7fe00000 - 0x8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7fe00000   (  14 MB)
      .init : 0x80008000 - 0x8003a000   ( 200 kB)
      .text : 0x8003a000 - 0x805ada78   (5583 kB)
      .data : 0x805ae000 - 0x805fc7e0   ( 314 kB)
       .bss : 0x805fc804 - 0x80627754   ( 172 kB)
SLUB: Genslabs=13,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624
MXC GPIO hardware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1431655ms
arm_max_freq=1GHz
MXC_Early serial console at MMIO 0x2020000 (options '115200')
bootconsole [ttymxc0] enabled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581.05 BogoMIPS (lpj=790528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2: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3: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Brought up 4 CPUs
SMP: Total of 4 processors activated (6324.22 BogoMIPS).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print_constraints: vddpu: 725 <--> 1300 mV at 7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core: 725 <--> 1300 mV at 115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soc: 725 <--> 1300 mV at 12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2p5: 2000 <--> 2775 mV at 24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1p1: 800 <--> 1400 mV at 11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3p0: 2625 <--> 3400 mV at 3000 mV fast normal
No AHCI save PWR: PDDQ enabled
hw-breakpoint: found 6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1 breakpoint(s) reserved for watchpoint single-step.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7, AUX_CTRL 0x02070000, Cache size: 1048576 B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mxs-dma mxs-dma-apbh: initialized
print_constraints: SPKVDD: 4200 mV
print_constraints: 1_8V: 1800 mV
print_constraints: MICVDD: 3300 mV
print_constraints: vmmc: 3300 mV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spi_imx imx6q-ecspi.0: probed
spi_imx imx6q-ecspi.1: prob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imx-ipuv3 imx-ipuv3.1: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Bluetooth: Core ver 2.1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max17135 2-0048: PMIC MAX17135 for eInk display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dummy_timer is not functional.
dummy_timer is not functional.
dummy_timer is not functional.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0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1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78643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31072 bind 65536)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Unpacking initramfs...
dummy_timer is not functional.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3
Freeing initrd memory: 4428K
PMU: registered new PMU device of type 0
Static Power Management for Freescale i.MX6
wait mode is disabled for i.MX6
cpaddr = c0880000 suspend_iram_base=c091c000
PM driver module loaded
IMX usb wakeup probe
cpu regulator mode:ldo_enable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U-Boot 2009.08-dirty (Dec 05 2013 - 15:40:26)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5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1
Temperature:   25 C, calibration data 0x5784cc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5 [POR ]
Boot Device: NOR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10800000 ...
   Image Name:   Linux-3.0.35-gae4624f-dirty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164072 Bytes =  3 MB
   Load Address: 10008000
   Entry Point:  1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Legacy Image at 10c00000 ...
   Image Name:   uboot initramfs rootfs
   Image Type:   ARM Linux RAMDisk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4537478 Bytes =  4.3 M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3.0.35-gae4624f-dirty (myzr@myzr) (gcc version 4.6.2 20110630 (prerelease) (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 #1 SMP PREEMPT Thu Dec 5 16:00:52 CST 2013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Freescale i.MX 6Quad/DualLite/Solo Sabre-SD Board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CPU identified as i.MX6Q, unknown revision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8c008000 s5184 r8192 d15296 u3276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27328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rdinit=/linuxrc enable_wait_mode=off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Memory: 640MB 256MB = 896MB total
Memory: 897628k/897628k available, 150948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4600000 - 0xffe00000   ( 184 MB)
    vmalloc : 0xc0800000 - 0xf2000000   ( 792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c0000000   (1024 MB)
    pkmap   : 0x7fe00000 - 0x8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7fe00000   (  14 MB)
      .init : 0x80008000 - 0x8003a000   ( 200 kB)
      .text : 0x8003a000 - 0x805ada78   (5583 kB)
      .data : 0x805ae000 - 0x805fc7e0   ( 314 kB)
       .bss : 0x805fc804 - 0x80627754   ( 172 kB)
SLUB: Genslabs=13,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624
MXC GPIO hardware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1431655ms
arm_max_freq=1GHz
MXC_Early serial console at MMIO 0x2020000 (options '115200')
bootconsole [ttymxc0] enabled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581.05 BogoMIPS (lpj=790528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2: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3: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Brought up 4 CPUs
SMP: Total of 4 processors activated (6324.22 BogoMIPS).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print_constraints: vddpu: 725 <--> 1300 mV at 7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core: 725 <--> 1300 mV at 115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soc: 725 <--> 1300 mV at 12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2p5: 2000 <--> 2775 mV at 24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1p1: 800 <--> 1400 mV at 11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3p0: 2625 <--> 3400 mV at 3000 mV fast normal
No AHCI save PWR: PDDQ enabled
hw-breakpoint: found 6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1 breakpoint(s) reserved for watchpoint single-step.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7, AUX_CTRL 0x02070000, Cache size: 1048576 B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mxs-dma mxs-dma-apbh: initialized
print_constraints: SPKVDD: 4200 mV
print_constraints: 1_8V: 1800 mV
print_constraints: MICVDD: 3300 mV
print_constraints: vmmc: 3300 mV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spi_imx imx6q-ecspi.0: probed
spi_imx imx6q-ecspi.1: prob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imx-ipuv3 imx-ipuv3.1: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Bluetooth: Core ver 2.1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max17135 2-0048: PMIC MAX17135 for eInk display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dummy_timer is not functional.
dummy_timer is not functional.
dummy_timer is not functional.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2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0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78643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31072 bind 65536)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Unpacking initramfs...
dummy_timer is not functional.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3
Freeing initrd memory: 4428K
PMU: registered new PMU device of type 0
Static Power Management for Freescale i.MX6
wait mode is disabled for i.MX6
cpaddr = c0880000 suspend_iram_base=c091c000
PM driver module loaded
IMX usb wakeup probe
cpu regulator mode:ldo_enable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上面这是烧录时的串口信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SPI 这块是把官方的KEY_COL0、KEY_ROW0、KEY_COL1 、KEY_ROW1改到了EIM_D16-19.
其他地方也没做改动 ...

你这么改是不是影响到了BOOTMODE 、BOOTCFG,内核里的相应驱动改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