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出个题目(分可不少啊)....

楼主(2015-11-25):
有个环形变压器,内外叠层密绕有两组线圈(分别为单层)L1(外)和L2(内)。这里忽略所有损耗,请分析此环形变压器的励磁和漏磁(分别分析L1为原边和L2为原边这两种情况)。

下面给个截面示意图:

给些参数符号,截面半径r1(外)和r2(内),环形变压器的中心周长 l (近似为磁路长度),线圈匝数N1(L1)和N2(L2)。

磁介质材料可以自定义,真空或其它无损材料都可,且可以相同或不同。

网友:
(漏磁)漏感肯定会存在,因为耦合系数不能做到1
其他的就不懂得了

网友A:
漏磁取决于磁环的磁导率和空气的磁导率之比,空气的磁导率为1。
如果磁环的磁导率为99,则漏磁约百分之一。
如果磁环的磁导率为9,则漏磁约百分之十。
漏感除了要考虑漏磁,还要看穿过L1的磁通是否全部穿过了L2。

漏磁类比导体和绝缘体的漏电流。
为什么导体外的绝缘体漏电留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就是导体和绝缘体的电导率相差太大所致。
而空气的磁导率和磁心的磁导率相差没有电导率那么大,而且受各种条件制约,磁导率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了会引起其他问题,

磁盒的漏磁比磁环小。

网友B:
老抽这个还算中轨中矩
只是图、文表达混乱
符号更是不一致
就像是东裁西补来的

可惜的是题目不在我行

网友C:
普通网友要分没用⊙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抽这个还算中轨中矩
只是图、文表达混乱
符号更是不一致

励磁和漏磁是什么玩意?
百度一下:
励磁解释

为发电机等(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电气设备)提供工作磁 场叫励磁

励磁

有时向发电机定子提供定子子电源的装置也叫励磁。

励磁装置

⒈概述

励磁装置是指同步发电机的励磁系统中除励磁电源以外的对励 磁电流能起控制和调节作用的电气调控装置。

楼主:
估计,一个月内不会有人给出合理的答案....

明年再看答案吧!

申明:此题条件明确,表述规范,且有解。

网友D:
当初学习电机与电器这本书的时候讲过,只可惜听了个一知半解

网友E:
两阻线圈    表述不规范, 我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阻线圈    表述不规范, 我看不明白

单层密绕,呈现片状。

网友C:
楼主别得意,我们去招呼大蚂蚁来破阵。。。

另外,条件明不明确,表叔规不规范,不是由自己定的,高考试卷那么规范严谨的东西,也得事先找人做题,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阻线圈    表述不规范, 我看不明白

中学中的螺线管该看过吧,这里只是搞成了个环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学中的螺线管该看过吧,这里只是搞成了个环而已。

组  ??       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组  ??       阻???

哦,“组”打成“阻”了。立马更正。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励磁和漏磁”没有定义,

变压器的励磁(励磁电感)和漏磁(漏磁电感),行业内没有定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励磁(励磁电感)和漏磁(漏磁电感),行业内没有定义?

励磁和漏磁确有定义,但是励磁和漏磁不是励磁电感和漏磁电感,

网友C:
励磁=励磁电感?
漏磁=漏磁电感?

网友B:
主题图是个什么“截面”?
图中浅色圆形以及深色同心圆环分别表示了什么?
所谓截面图中的标注与文中内/外半径r1/r2是什么关系?

网友E:
上面图片的那2个符号表示什么,求指点
不会是表示磁通量吧,我们老师教我们磁通量是用Φ来表示的
不会是表示磁通链吧,我们老师教我们磁通链是用Ψ来表示的
不会是表示磁感应强度吧,我们老师教我们磁感应强度是用B来表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上面图片的那2个符号表示什么,求指点
不会是表示磁通量吧,我们老师教我们磁通量是用Φ来表示的
不会是 ...

图形画成这样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励磁和漏磁确有定义,但是励磁和漏磁不是励磁电感和漏磁电感,

“X磁”是磁场,而“X磁电感”则为相应的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图片的那2个符号表示什么,求指点
不会是表示磁通量吧,我们老师教我们磁通量是用Φ来表示的
不会是 ...

磁通。

此图为另一个相关图中的一部分,在此仅为辅助示意而已。

网友B:
老抽啊,你早说"磁通"老9就不挑剔了。
可是问题更大了:即然图示磁通Φ是个实心圆儿,那这是截了个什么面儿?环变实体无论横截竖截都截不出来个"实心圆"。

HWM
介质....

网友C:
早上8点多出的题目,到现在晚上6点多,大伙还没看懂题目 什么意思--更别说解题了,这也创记录了,大家争取在30楼 之前把题目看懂。 把老抽调去出奥赛题吧,这些头脑异常灵活的学生,得老抽 这样的才能征服他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早上8点多出的题目,到现在晚上6点多,大伙还没看懂题目 什么意思--更别说解题了,这也创记录了,大家争取 ...

老抽就这水准,狠难让人与大学教官发生联想。你说是不是有“助理付教授”或"教授予备"这么个职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抽就这水准,狠难让人与大学教官发生联想。你说是不是有“助理付教授”或"教授予备"这么个职务。 ...

去年他说,他可以和牛叉公司的牛叉高级工程师,"无障碍交流",如果交流内容是柴米油盐,我信;如果是技术话题,我觉的玄!

网友G:
这个和磁体和绕线有关

楼主:
看来,前面的“估计”没错....

这是一个所以相关问题中“定量”最简单,而“定性”却没那么简单的东西。

如果说,这个都不能给出一个基本的“定量”分析的话,就没什么说的了。

楼主:
明年再看吧....

网友B:
老抽,有本事你把25楼问题解决了,不必等到明年。场外求助也行

HWM
基本的截面都不能理解的,好像是空间思维的问题。左脑还是右脑忘了,这个还真的需要问下别人。
HWM
"截不出来个"实心圆"。"。答:介质!

网友C:
如果觉的"定量"简单,"定性"困难,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习惯于生搬硬套公式!
对工科问题进行数学处理前,经常要有一个清楚的物理picture先!!比如半导体物理书,只需4章,1章是定性分析,2章是定量计算,3章是电流流动机理,4章是边界问题,OVER了。

网友B:
铁磁介质?绝缘介质?

网友H:
楼上答案是对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如图

老抽到处找课题寻灵感
这类工程技术书老抽一本儿也没看
这倒给老抽解围了
应该先听听老抽的高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上答案是对的吗?

自然不错,不必细看细敲
只看看那个图所表示的要素就够了
再看看楼主的图
比较一下:教授有假。

网友B:
老抽本是半路出家,再叫人热捧,自以为真地高大上。
说阳春白雪,是说另类,不是平常的电工人。
说理论最高,是23个人比较,是客气,别当真。
说你是审国师中的大师,那是见庙就拜式恭维。
佩服你五体投地自叹弗如,是人家谦恭态度。
有人戏说你像个“搬运工”,确实也没见有研究成果或解决问题成效。

把不少的分给35楼和地板平分了吧!

楼主:
这是个非常标准的定量数值计算(忽略了二次以上项而保留一次项),不是分析!

注意其内外安匝数相等的假设,那是直奔定义而去。

楼主:
注意前面的截面图,那是完全忽略了所有一次以上项,线圈呈现面状。如此,突出了主项以便于后续的“定性”分析。

前面说了,那是个“定量”简单,而“定性”并不那么简单的东西。

楼主:
给幅图:

说明一下体、面、线和点的概念,以免少见多怪!

网友B:
搬运工又开工了。
画个芝士饼,旁边摆上200分,练摊儿摆样好看呐。
研究一个问题,先依具体物理实际,建立图文模型,然后列出数学关系,最后针对问题求解。
即然楼主早已建立物模,那就快点建列L1L2ΦlΦ2r1r2N1N2关系式,也好大家多学学。

净扯蛋高大上,都怀疑是否见过环形变压器。想做审图师,起码空间感觉几何表达都得强,不能像幼童手,眼,脑不协调。

网友C:
看41楼评论,用"非常标准",意思是标准答案了。

实际上,那个推导,是要加几个?的。

网友C:
纵观整个推导过程,大家有没有发现关于H的分段,表面上是精细化,实则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

楼主:
结贴,兼附加说明:

此题之关键是要知道,何为漏感和励磁,具体又如何分析计算。

这里假设单层密绕的线圈厚度近似为零(从图中可容易看到),以简化分析计算。如果要考虑线圈的厚度,有个等效厚度的计算式子(按具体绕法和近似程度不同而不同)。图中,等效为画条粗点的圆,计算时扣除线圈截面的等效面积。

网友B:
还以为明年再见呢!
“呈现片状”单层密绕厚度为零,各结构之间距离更为零,还漏P感。

指正主题图“实心圆磁通”问题,楼主咋就1分儿也不舍得给呢?还不如个孩子懂得感恩——
“ biewenwoaaaa 打赏了 0.10元。查看钱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明年再见呢!
“呈现片状”单层密绕厚度为零,各结构之间距离更为零,还漏P感。

楼主只是说线圈厚度接近为0

楼主还没有说层层之间的距离接近为0

线圈厚度接近为0与层层之间的距离接近为0是两个概念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只是说线圈厚度接近为0

楼主还没有说层层之间的距离接近为0

正是严格区分2个概念才讲的。
层厚度设为零,相比之下更值得忽略的层距更得为零才是。

顺便一问,楼主的“实心圆磁通”和“片状绕组”您弄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是严格区分2个概念才讲的。
层厚度设为零,相比之下更值得忽略的层距更得为零才是。

层厚度设为零, 并不代表层距为零

中间绝缘材料,认识不??

网友B:
铜线以mm计,绝缘以um计,哪个更值得忽略?

网友:
1毫米的铜线,2毫米的绝缘层

网友B:
0.3铜线,12绝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3铜线,12绝缘,吧。

OK    冇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3铜线,12绝缘,吧。

不可用常规思维来想象可能情形!
人家两层铜丝间,做了个泰森在里面,也有可能!谁出题目谁做主。

网友J:
这家伙估计是想说只要铁芯外有磁场,就有漏感,理想情况下,铁芯外应该无磁场。大概估算一下,漏感与厉磁的比是1:(1+u)

网友B:
这家伙最近在学习变压器原理,甚至还不太认识环型变压器结构。其实只是类似自学笔记,多有不当之处,尚可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家伙估计是想说只要铁芯外有磁场,就有漏感,理想情况下,铁芯外应该无磁场。大概估算一下,漏感与厉磁的 ...

理想情况下,铁芯外应该无磁场

完全错误!

大概估算一下,漏感与厉磁的比是1:(1+u)

这个也不对!

楼主:
可能有人认为此帖结了,问题就解决了。非也!

当初估计是一个月内,现在估计是一年可能都不止,虽然答案都给了!

网友B:
不是臭楼主,估计10年你也不能自圆其说。
明明连门儿还没入,却装什么高大象。

明年开始你要解决3个问题:
1.多多观察周围物体几何形状(能看看工程图书更好),建立空间想象力,培养自己图文表达力,以说明主题图中实心圆到底是什么。
2.求大蚂蚁或其他人给你弄个环变,能去工场看看则更好,以说明“呈现片状”是啥结构,“单层密绕”有啥意义。
3.进一步学习有关概念及名词,彻底搞清“漏磁”就是漏磁,“漏感”就是漏感。不懂不要装懂,免得让学生们笑话。

HWM
有本事,像前面那位一样,亮出自己的观点(虽然都是错的)。屁话一点都没用,臭的只是自己!

网友B:
请勿点评回复,手机不易看到。

楼主发贴,既不发表研究结果,也不像是求助,但必有动机未知。

咱自知道行不足,却与很多观众一样看不懂楼主叙述,心直口快提个疑问,提个建议。

宁可做个小辈号,也别装出高大相,破绽百出傻大个儿。

HWM
如果能对我的那个引帖内的内容提出异议的,欢迎!我会认真答复。其它的,没兴趣!
HWM
“自知道行不足”,屁话就少说几句!
HWM
"既不发表研究结果"。见那个引帖!

网友:
楼主在1楼的图片,就是下面图片A-B的切面吧,
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B:
64楼下了功夫,终于帮楼主把〈沿哪儿截了个面〉,(我外行也能看懂此点儿没疑问了)剩下的只要再把那个剖面图局部单独拿出来,放大并做细做实,就不冤枉楼主的50分了。

网友B: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他圆你也圆,终也难圆其说。
不懂就是不懂,不得装懂。
他出200你取50,得个喜庆250。

网友B:
实心圆在哪里,不必等明年,还是不懂者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