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LLWU_FILT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5-11-25):
现在利用LLWU唤醒MCU,看到有LLWU_FILT1和LLWU_FILT2有两个引脚过滤器寄存器,主要是什么作用?用LLWU引脚唤醒MCU,必须要设置这两个寄存器吗?

网友A:
这两个寄存器是选择外部唤醒引脚作为唤醒源,并且经过数字滤波之后再作为唤醒源的寄存器。
设置LLWU引脚唤醒MCU,可以不配置这两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