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ERROR: v4l2 capture: mxc_v4l_dqueue timeout enc_counter 0

楼主(2015-11-25):
BSP:linux3.0.35 飞思卡尔mx6q,摄像头驱动:ov10633  用测试程序mxc_v4l2_capture捕获图像每次执行到VIDIOC_STREAMON启动视频采集命令后就一直出错,错误如下:
In MVC:mxc_v4l_ioctl
In MVC: mxc_v4l_do_ioctl c0445611
   case VIDIOC_DQBUF
In MVC:mxc_v4l_dqueue
ERROR: v4l2 capture: mxc_v4l_dqueue timeout enc_counter 0
In MVC:mxc_v4l_ioctl
In MVC: mxc_v4l_do_ioctl 40045613
   case VIDIOC_STREAMOFF0

像素格式为YUV422 8-bits UYVY,示波器测得camera这端HSYNC,VSYNC,pixclk和我所配置的寄存器都是对得上的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A:
enc_counter 为 0说明  你没有收到数据(回调函数没有被调用),  也就是说   csi 没产生中断 IPU_IRQ_CSI0_OUT_EOF或IPU_IRQ_CSI1_OUT_EOF

看下你的  ipuid 和 csiid都设置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c_counter 为 0说明  你没有收到数据(回调函数没有被调用),  也就是说   csi 没产生中断 IPU_IRQ_CSI0 ...

        {      .csi = 0,
                .ipu = 0,
                .mclk_source = 0,
                .is_mipi = 0,
        },
        {
                .csi = 1,
                .ipu = 1,
                .mclk_source = 0,
                .is_mipi = 0,
        },
};
我当前用的是CSI0,感觉是ov10633端时序和imx6端不匹配导致无法接收数据,但是测得HREF,VSYNC的大小和720p@80Hz,30fps下算得的大小是一样的,在imx6端采用的是gated模式,根据ov10633的手册将0x4700置0x1,即HSYNC mode enable,由于没有fae,手册看起来也很晦涩,所以不知道该如何产生和imx6端相匹配的时序。

网友B: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在调sensor  给个联系方式 交流一下

楼主: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在调sensor  给个联系方式 交流一下

你留个邮箱,我联系你@zhanzheng53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留个邮箱,我联系你@zhanzheng5350

zhanzheng5566@163.com

网友C:
关注一下,希望能分享调试的经验......

网友D(2016-06-26):
楼主请分享一下调试经验,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头大了,邮箱291765088@qq.com,谢谢~

网友E(2018-01-05):
楼主大哥,请问这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我目前也是卡在这上面了,先行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