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求助:STVP怎么擦除不了STM32?

楼主(2015-11-25):
    为什么我用STVP+ST-LINK/V2擦除不了STM32L152VB?我加载HEX文件后想先擦除STM32,但是擦除选项是灰色的,无法选择.请大神指点!请帮帮忙!
1.配置

2.加载文件后 擦除选项为灰色

楼主:
1.配置

2.擦除选项是灰色

楼主:
大神们,帮帮我啊!

网友A(2016-02-22):
是不是编程的硬件接口不对呢?

网友A:
STM32编程还是推荐用STM32 ST-LINK Utility,更方便更强大,编程器一样还是用的ST-Link

楼主(2016-07-29):
引用 网友A:
STM32编程还是推荐用STM32 ST-LINK Utility,更方便更强大,编程器一样还是用的ST-Link ...

是不是说ST-LINK-V2和STVP配合使用时不能进行芯片擦除呢?
还是说我的ST-LINK-V2是非官方提供的原故?

楼主:
难道只有我才遇到了这个问题吗?
大家用的时候都没有这个问题?
有没有谁知道怎么回事的,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B:
我也是这样  你解决了吗

网友C:
STM32 ST-LINK Utility可以搞定,你用的那个不知道是谁家的产品,太老了吧

楼主:
ST-Link/V2,可以用 ST-LinkUpgrade.exe 进行升级,但是我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后,还是不能用“擦除”和“空片检测”功能。
Erase(灰色,不可用)
Blank-Check(灰色,不可用)

网友D(2017-05-09):
一样  我也希望可以擦除,用st-link utility 可以擦除stm32的 但我想用stvp擦除stm8的
不能用,确实是灰色

网友E:
硬件接口不对??

网友F:
烧录一个空的hex文件也是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G:
ST-LINK 连接ST32L152XB没有成功,你必须对ST32L152XB单独供电

网友H:
STM32 ST-LINK Utility v4.0.0这个软件试试看。先擦除。

网友I:
贴子好老了, 又翻出来了

问题是 你没有新建 工程>选型芯片,   你是直接打开软件>选型芯片    自然不能用